竖直的轴上的轴承固定要内外圈全部定位吗

楼主(2015-11-12):
竖直的轴上的轴承固定要内外圈全部定位吗,还是内圈两边都固定,外圈留一边不固定啊。

请教,谢谢。

网友A:
啥轴承?啥承载?

请教,谢谢

网友B:
最好是配合推力轴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啥轴承?啥承载?

请教,谢谢

深沟球轴承,因为轴向力不大,只有重力,是连杆机构上的竖直轴,重力只是一个100长的直径为35的轴的自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好是配合推力轴承

我是用在连杆机构上的,连杆的厚度有限。用两个轴承就放不下了。而且轴向力只有自身的重力,不大的

网友:
确保轴向力只是单向的话,内外圈都可以单向定位。

网友C:
内圈单边固定,用轴肩。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内圈单边固定,用轴肩。

内圈单边固定?外圈双边固定吗?我好想没见过这种的啊,只见过内圈双边固定,外圈单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