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齿条传动 转动惯量计算

楼主(2015-11-12):
该类型的传动,伺服电机转动惯量怎么选择?

网友A:
机床设计手册   陈心昭出的那套

不懂任何力学、照搬着公式往里套吧

1830页开始抄公式即可

网友(点评):
大侠真负责任呢,连页数都说得那么清楚,哈哈!

网友(点评):
说得再清楚有什么用,楼主p都没有一句……

网友(点评):
用伺服电机,需要算转动惯量吗?楼主求的也很逗,估计是问电机功率怎么算比较丢人吧。所以换了个说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床设计手册   陈心昭出的那套

不懂任何力学、照搬着公式往里套吧

加导轨  跟没加导轨影响很大吧   那公司就J=MR2   太简易了吧

网友(点评):
不是J=MD^2/8吗?也就是J=MR^2/2?

网友:
算扭矩,启动扭矩!角加速度和转动惯量乘积!

网友A:
引用 楼主:
加导轨  跟没加导轨影响很大吧   那公司就J=MR2   太简易了吧

1832页,导轨摩擦力矩的转化

难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1832页,导轨摩擦力矩的转化

难么?

看清楚那公式好吗?根本不是同一频道,而且那个页面是滚珠丝杠的,即使是前几页写得也是齿条移动,齿轮转动的,跟齿轮转动加移动的  根本不一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清楚那公式好吗?根本不是同一频道,而且那个页面是滚珠丝杠的,即使是前几页写得也是齿条移动,齿轮转 ...

抱歉,没能帮上您,耽误您宝贵的时间了

网友(点评):
大侠惹了一身骚不是?以后长点心!

网友:
应该是负载惯量吧,转动惯量是电机自带的

网友B:
把所有直线移动的质量加到齿轮上去就好了!
以下这本书值得一看,自行在标准分享网上找,免费的。
机器设计中伺服电机及驱动器的选型  [美] 金蒙恩,李幼涵编著

网友(2017-06-12):
引用 网友A:
机床设计手册   陈心昭出的那套

不懂任何力学、照搬着公式往里套吧

谁告诉你用伺服电机不需要计算惯量的?..............

网友(2018-03-28):
引用 网友B:
把所有直线移动的质量加到齿轮上去就好了!
以下这本书值得一看,自行在标准分享网上找,免费的。
机器设 ...

是学兔兔网吗

网友(2019-06-12):
楼主问题解决了?怎么折算的?可以分享一下吗?

网友:
使用公式J=1/4mD^2

网友(2021-06-08):
楼主怎么计算 能不能教教小白

网友:
你这个齿轮齿条导轨上的重物M不是转动惯量,是平动惯量,平动惯量计算公式J=M(A/2π)2,M是质量,A是导程,电机转动一圈,重物M的移动量

网友(2022-02-18):
进来学习一下,很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