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大神帮忙报个价!

楼主(2015-11-12):
详细请看图纸,数量5,其余位置粗糙度12.5.

网友:
模具费8-10W

网友:
这应该很便宜啊,随便找个铸铁件的厂家问下就行了,应该没多少钱的

网友A:
铸造还是加工报价?

网友:
只加工报价60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铸造还是加工报价?

都有啊 成品的价格。

网友A:
引用 楼主:
都有啊 成品的价格。

什么材料?只有5件,直接铸铁棒可以吗?

网友(点评):
材料是MT-4

网友:
这个东西为什么要铸出来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材料?只有5件,直接铸铁棒可以吗?

材料:460
热处理:13
加工费:58

网友:
工和料共780元

网友:
5个 不如加工出来。。。模具要多少钱呢。

网友:
就5个,随便买个管,找家小机械厂,做这个玩意不是和玩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