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这个能加工出来吗?

楼主(2015-11-12):
现在需要把这个加工出来,不知道能不能加工。

网友:
形位公差要求太高了吧,除此之外,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
好大,这样的是不是要用普车做?目前我还没有见过这么大直径的,不了解呢。
这个零件可以加工的话,费用也是不低呢,有能做的厂自荐下,我去瞄瞄

网友:
好屌的设计,厉害,没有人敢接这个薄壁件

网友A:
形位公差给的太严格了,基本上算是不合理的公差,圆柱度3级,同轴度比1级都小,测量都难,不要说加工了。

网友:
可以加工

网友(点评):
懂你的意思,只要钱给到位,再难点也可以做出来。

网友:
难搞,公差那么高,零件有那么大,不好保证

网友:
不知道这个东西是拿来干嘛的,图上的形位公差那么高,却没有垂直度要求,那做偏了算不算废了呢?

网友:
图纸是否不完整,应该还有其他内容。

网友:
圆内外径车就好了,但是这个锥度不知怎么搞

网友:
马克,看看大侠们最后怎么解决

网友:
精度要求好高啊,很想知道怎么加工

网友:
怎么感觉又是个砂轮基体啊

网友:
这件做不成你图纸要求的形位公差

网友B:
可以做的,图纸还有问题你在看看,国内的设备可以加工到0.005以内,但加工费很高。

网友:
你可以加工试试  内孔0.1丝的圆柱度 瞬间就凌乱了  你夹外圆内孔车 你会发现内孔有很漂亮的振刀纹的 真的会很漂亮   你那对A基准点0.3丝的平行度也是让人如痴如醉呀!你问问有德玛吉的机床的厂家把 也许他能满足你的要求(不是给德玛吉打广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形位公差给的太严格了,基本上算是不合理的公差,圆柱度3级,同轴度比1级都小,测量都难,不要说加工了。

三坐标还是能测嘀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做的,图纸还有问题你在看看,国内的设备可以加工到0.005以内,但加工费很高。

大侠  小数点后少了一个零吧?国内控制在0.5μ的床子也有的

网友:
是的,你知道上海风力发电的涡轮吗?精度就在这个范围内,德国有一家工厂再深圳宝安区维克多可以做出来。你看看。

网友:
公差要求都太高了,使用在哪的?还是随手画的?

网友(2016-05-28):
什么材料?有热处理和表面处理要求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