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无杆气缸的负载问题

楼主(2015-11-12):
厂里想用无杆气缸作为喷涂的行走机构,行程1600左右,请问可行吗?& @! g3 D! E* h1 \" v

网友:
这么长,还是用同步带吧!

网友:
只要样本行程可以达到就用,不过不要让气缸有径向负载,要加滑轨滑块,气缸只负责轴向施力,我最长用到1000的行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