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曲面的粗糙度表示和测量?

楼主(2015-11-12):
自己不太明白,比如圆柱面、锥面,还有自由曲面的粗糙度是怎样定义的,如何测量,或者哪有相关的资料可以参考,请教一下。

网友A:
楼主为什么觉得平面的粗糙度与曲面的粗糙度有什么本质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为什么觉得平面的粗糙度与曲面的粗糙度有什么本质区别

测量上似乎没有区别,因为形状轮廓是作为基准面,它的影响就被排除了;但从理论上表面曲率不同对粗糙度的估计是有影响的吧。因为按照残留面积,曲面残留和平面残留高度是不同的。
我能考虑到的就这么多,其他方面的还没想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