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速更换工装示意

楼主(2015-11-12):
如题,最近在做多工位点焊机,零件种类多,型面复杂,没有规律,只能通过统一的焊接孔位来定位,为了更适应快速更换,傻瓜式操作,做了这个结构,转盘材质铝合金,工装材质电木,各位大侠看看有何不妥,尽情拍砖啊。

网友A:
磨损怎么解决,拆来拆去的,这种弹性销柱我是老是用不好,做过类似的块换,用的圆锥销,销装个拉环,也很方便

网友(点评):
用拉环可靠性很高,球头柱塞,只能用在轻载粗定位,他这个板还要锣双面。做的还行吧

网友B:
前阵做了一个类似的,不过我的是16工位,测试零件比你的小多,电机直连;为什么要做滑槽推进呢,直接加工凹台一样可以定位,这样加工成本增加,装配反而会失去精度,

网友(点评):
同意,现在这样的槽配合加工麻烦,精度也比较难达到,直接在圆盘上加工定位凹腔就好了

网友(点评):
焊接工装要不了到几个丝 ,50丝以内都可以做,他这个工艺性不太好,

网友(点评):
恩,感谢大侠们的建议,首先"伽陵鸟"所说的弹性柱销用不好,不无道理,我也用过,感觉弹簧很硬不好调,还有个问题就是磨损,这个肯定是有,但如“刘嵩”所言,焊接工装要不了几个丝的。

网友C:
  导电极在哪里没看到啊。

网友:
把卡槽换掉,直接改成压板式的(做分体)  维护起来也方便一些吧

网友D:
你这个联动打算如何实现呢?

网友:
动画做的好漂亮啊

网友E:
一种零件一个工装,操作时不拆工装,直接拿下零件,加工另一种零件时才换工装。是这样子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导电极在哪里没看到啊。

电极没有画出来 行家呀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种零件一个工装,操作时不拆工装,直接拿下零件,加工另一种零件时才换工装。是这样子吗?

正是,正是,零件种类多,需要快速更换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联动打算如何实现呢?

上图现实是联动的,只是我画图的时候是阵列的,所以一个动其他的也会联动,正常使用不会联动的。

网友:
动画做的不错

网友:
我更想知道动画是怎么做的,哈哈

网友:
动画做的可以,夹具跟圆盘滑槽应该始终连在一起滑的才顺。

网友F:
动画是直接用solidworks做的吗?

网友:
定位不高,加工難,彈簧銷易壞
整體方案不錯,

网友:
引用 网友B:
前阵做了一个类似的,不过我的是16工位,测试零件比你的小多,电机直连;为什么要做滑槽推进呢,直接加工凹 ...

滑槽推进是为了给上下限位。

当然,他这个要不要上下限位,还不好说。如果要,凹槽设计估计得上一个螺丝。

楼主:
引用 网友F:
动画是直接用solidworks做的吗?

对呀

网友:
快换元件可以选用球头柱锁,使用比较方便

网友:
楼主转盘上面的其他几个部件是什么,看着也不像是旋转接头

网友:
球头柱塞方便拆除,安装方便

网友:
不好加工,成本高

网友:
两个销孔,两个快拧螺丝不是更快些嘛?

网友:
看来又是一SW高手啊~

网友:
我的建议要想方便直接换盘子更加方便。两个销钉一颗螺丝一拆完事。

网友(2016-03-18):
做得很好看

网友(2017-03-10):
回复有威望吗

网友:
个人愚见:前端圆弧对圆弧没有必要。局部面接触即可达到更好的效果。方便维护调节精度更高加工简单。

网友:
太巧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磨损怎么解决,拆来拆去的,这种弹性销柱我是老是用不好,做过类似的块换,用的圆锥销,销装个拉环,也很方 ...

就是可伸缩的那个球头柱塞吗

网友:
加工复杂,精度难以保证

网友(2023-09-12):
用这个不更香

网友:
连杆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