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个绘图软件的互相转换以及修改,请教

楼主(2015-11-12):
今天老板翻出一份旧图纸,CATIA做的,让我弄成SW还要方便修改,小白我才疏学浅,没想到什么好招,一般转换成IGS,或者STP就不方便修改了,都是输入的零件,大家有没有什么好招啊?

网友A:
按照一比一用SW画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照一比一用SW画吧

不行啊大侠,他要的急,一台整机没有个五六天天,抄都抄不完啊。

网友:
那就没办法了,晚上只有加加班了

网友B:
零件存成Step格式,再组装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零件存成Step格式,再组装就好了

存成STEP。SW是能打开,问题在于不方便修改,STEP文件都是输入文件,没有草图,没有特征,只能再自己编辑草图拉伸切除什么的。有没有什么插件或者格式能直接转换过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格式转换插件,但也只是将CAITA文件转换成实体文件,这样你打开后尚可以编辑,移动面或删除面,添加各种特 ...

谢谢大侠,我这就去试试。

网友:
我只知道STP/sTEP,和IGS是通用的转换格式,实体的还是用X-T的格式最好
再加上SW的自动识别就相当于全参转化一样的,你可以试试

网友:
用三维软件的同步建模功能,修改也不是特别困难的事

网友:
引用 楼主:
存成STEP。SW是能打开,问题在于不方便修改,STEP文件都是输入文件,没有草图,没有特征,只能再自己编辑 ...

SW打开STP文件有个 特征识别功能,,你用这个功能过滤一下。。设计树上就有拉伸,草图什么的了。。

楼主:
装个CATIA吐了两斤血了。。。。真心没有比这个更难装的玩意了,许可证一直弄不上去,也是醉。

网友(2016-01-03):
引用 楼主:
装个CATIA吐了两斤血了。。。。真心没有比这个更难装的玩意了,许可证一直弄不上去,也是醉。

CATIA是最好安装的工业3D软件了,替换个JSOGROUP.dll文件而已,弄什么许可证?

网友(2019-04-20):
搞不懂,solidwork中命名有catiaVA打开方式,为什么不能用啊

网友:
如果是别的软件造型,用CATIA逆向过来倒是可以,其实也很麻烦,最好统一格式,所以你最好电脑上什么软件都有哈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