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外径7毫米的光轴,为什么没有内孔7毫米的直线轴承?

楼主(2015-11-12):
有外径7毫米的光轴,为什么没有内孔7毫米的直线轴承? 在网上找了一下午也没找到,需要用20个左右。这个自己能改吗?把滚珠换大或换小?

网友:
一般都是按轴承选轴的,除非你一定需要非标的那就定做去

网友:
没见过额。。。

网友:
优先数系的问题

通常都是用轴套来限定轴的尺寸的,哪有你这样反着来的

网友:
没有见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