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mulation用不了

楼主(2015-11-12):
为什么我安装的时候已经勾上了simulation也输入的序列号,但是就是没有这个插件?呈灰色用不了.

网友:
你不会是2015版本吧?,那就没撤了。

网友:
2015版不是这个界面,一看就是2013版之下的,你应该把每一步都贴出来,这样别人才好分析

楼主:
已经搞定了

网友:
怎么搞定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搞定了

請分享解決方案...

楼主:
1.win+R打开运行,输入regedit进入注册表编辑器
2.在注册表中找到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Policies\Microsoft\Windows\Installer,没有右键window文件夹建一个项,命名为Installer
3.在Installer上新建一个Dword值,32位即可,名字为“RemappedElevatedProxiesPolicy”,右键新建文件修改,设值为1
4.打开自己原来的安装包,setup,修复,单单修复solidworks即可
5.修复完成后打开solidworks,可以发现工具-插件里的插件已经齐全了,toolbox也可以正常使用了,将“RemappedElevatedProxiesPolicy”的值改为0,这个bug就修复了。

楼主:
我的是这样解决的,不一定都有效,可以尝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