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面粗糙度和配合公差的问题

楼主(2015-11-12):
问题1,相互配合的两个表面的粗糙度是否必须是相同的,例如销轴和与之配合的孔的表面,两者是否都应该是3.2?
问题2,与自润滑轴承配合的轴和孔的配合公差是否必须是同名配合,例如我在手册中看到,“一般条件下的滑动轴承,可选用基本偏差f或者F组成配合,即F8/h7或H8/f7",是不是就是说,在一个滑动轴承的配合中,与轴的配合为H8/f7,与孔的配合为F8/h7?

网友:
问题2:应该指的都是与轴(辊颈与轴承)的配合吧

网友A:
问题1:并不是。仅针对磨损来举例:比如Ra0.2和Ra3.2两个表面配合,与Ra1.6和Ra1.6两个表面配合,两种配合方式哪种磨损量较小?我没有找到相关的试验结论,可能两者一样,可能第二种效果好,也可能第一种效果好,因为不一定有人做这种试验。所以一般人们会直接选择两个粗糙度相同的表面配合,因为大部分人第一想到的都是这个,可能最初的试验条件也是这个。
那Ra1.6和Ra1.6两个表面配合,与Ra1.6和Ra0.8两个表面配合,哪种磨损量小呢?同硬度和同强度前提下,应该是第二种表面配合更好。都知道,孔比外圆难加工,价格相对高一些。一般轴孔配合,轴要比孔的尺寸精度要高一个等级,这也是基于工艺成本等价来的。
那这Ra1.6和Ra1.6两个相同粗糙度表面,这个1.6怎么得来的呢?根据你的实际情况需要,可以选型得出。当然也可以计算,但怎么计算普通书籍里面基本没有,可以通过相关论文得出,做表面形貌对摩擦磨损的影响研究的大神们还是很多的,相关论文应该也不少。
从加工来说,一定的尺寸精度对应一定的粗糙度,因为要求高的尺寸精度,从粗加工到精加工,粗糙度随着手段的变化而提高,这是必然的。但是一定的粗糙度不是对应着一定的尺寸精度,比如车外圆提高粗糙度,从提高转速、锋利刀刃、磨修光刃、慢进给可以达到,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你的尺寸车到位了(并没考虑公差带的问题),只是粗糙度高了而已。
以上只针对磨损来说,粗糙度对耐磨性、配合稳定性、腐蚀、疲劳强度等很多方面都有影响。
问题2:轴承也是加工出来的,所以内外圈也有公差,可以仔细看看轴承的公差带,看看属于几级公差。对理解轴承和轴、孔的配合关系有一些帮助。
楼主,手册必须有,经验方便设计。但得理解。就拿粗糙度来说,最初的设计,并没有经验,设计者或许考虑到了并且做了计算得出粗糙度的值;或许考虑到了,但不会或者没法计算,只能凭想象选一个;或许根本没考虑到。我们做设计,不知道别人怎么设计的,有人家的经验,也可以做出来。虽然没有去过德国或美国,但我坚信老外很多细节都做了计算和分析。
我是刚刚工作不久的苦力,我的理解希望对你有帮助。当然,可能我的理解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题1:并不是。仅针对磨损来举例:比如Ra0.2和Ra3.2两个表面配合,与Ra1.6和Ra1.6两个表面配合,两种配合方 ...

多谢大侠的指点,我也是苦力,刚刚参加工作几个月,感觉知识的无限匮乏,希望以后能多多指教

网友(点评):
我非大侠,莫提指点,共同进步吧。

网友(点评):
我也是苦力,搬砖的。

网友:
同苦力,大家一起加油吧

网友:
就你爱学习的劲头,我敢说在不久的将来你就是自己口中的高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