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小电机中,如何通过计算公式,计算转子矽钢片的拉拔力

楼主(2015-11-12):
请教高手,如何计算电机中,转子铁芯的拉拔力,根据实际经验,应该和转子内孔、轴冲筋深度、叠片厚度等参数有关,请问高手,有无这方面的计算方式或者相应的参考标准,具体见下图所示。

网友:
应该按照过盈配合来计算吧,轴孔配合尺寸是什么样?
http://wenku.baidu.com/view/77d28e32ee06eff9aef8071c.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