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道数学编程题:有兴趣的来试试

楼主(2015-11-12):
我们称197为一个循环质数,因为它的所有轮转形式: 197, 971和719都是质数。
100以下有13个这样的质数: 2, 3, 5, 7, 11, 13, 17, 31, 37, 71, 73, 79, 和97.
100万以下有多少个循环质数?
能否更进一步,算出这些循环质数分别为多少?

网友A:
是需要所有轮转形式都为质数么?

也就是说判断一个质数是否为循环质数时,组成的数字里面不能有2、4、6、8、0?

网友(点评):
大于1位数不能有5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需要所有轮转形式都为质数么?

也就是说判断一个质数是否为循环质数时,组成的数字里面不能有2、4、6、 ...

说的对,但是这个只是必要条件而已,按照它筛选出来的数还是非常多,事实上,符合条件的就几十个而已

网友B:
179,197,719,791,917,971, 不是6个这样的数么?你这个轮转的定义是什么?

网友(点评):
这个轮转的意思不是所有数的组合排列,而是有一定顺序的

网友(点评):
这个轮转的意思不是所有数的组合排列,而是有一定顺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179,197,719,791,917,971, 不是6个这样的数么?你这个轮转的定义是什么?

主贴例子已经很清楚了,比如123这个数,它的轮转数是123,231,312,比如17的轮转数是17,71,5的轮转数就他本身一个

网友:
这样行不?假设要得出一百万以内的所有轮转形式为素数的素数,
第一步,得到一张一百万以内的素数表;
第二步,大于一位的素数,如果它含有0,2,4,6,8,5,就把它剔除,得到一张更精简的一百万以内的素数表;
第三步,逐一检查第二张素数表的素数,看它的所有轮转形式是否为素数
哈哈,这个思路太简单了

网友(点评):
这个思路完全可行,而且计算量也相当少,很不错,另外其实可以把所有数子加起来可以被3整除的也一起剔除,这样计算量会更少

网友(点评):
晚上我回去把你的思路做成程序,应该是可以秒出结果的

网友(点评):
晚上我回去把你的思路做成程序,应该是可以秒出结果的

网友(点评):
晚上我回去把你的思路做成程序,应该是可以秒出结果的

网友B:
你的这个剔除没必要,因为数字之和能被3整除的话,它就不会出现在第一张素数表中了。一百万以内的素数有78,498个(百度),轮转素数条件挺苛刻的,我猜不超过500个。但是具体怎么编程我不会,有难度,你要是做出来了的话,把结果贴出来欣赏欣赏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这个剔除没必要,因为数字之和能被3整除的话,它就不会出现在第一张素数表中了。一百万以内的素数有78, ...

我早就做出来了,一共55个,代码今天回去分享给你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这个剔除没必要,因为数字之和能被3整除的话,它就不会出现在第一张素数表中了。一百万以内的素数有78, ...

我用两种方法算出来了,第一种是暴力计算法,费时5.39秒之多,另外一种就是你提出的多重筛选法,仅耗时0.078秒,可见适当的筛选对计算量的影响是巨大的

网友:
你这个语言好像不是c语言吧?是什么语言啊?能编程判断一个整数是否为素数吗?一个很大的整数,如果人力判断它是不是素数,很难啊

网友:
哇!peacelife,好厉害!赞一个!

楼主:
靠人力来判断当然太难了,不过现在不是有计算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