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电机控制盒遇到的困难

楼主(2015-11-12):
      现在需要做一个控制盒来控制电机的动作,电子元件已经组装实验完毕,要配外壳出产品遇到以下困难:

       1、线路板上面带有3个轻触开关和一个显示屏,(此线路板为外购)它们所在的平面在整个板子厚度的中间层面。求助怎样能按板子的总厚度配壳后能按到开关,看到显示屏并看不见里面的其它部位?
       2、需要一个简单的烟盒一半大小的集成电路板(就是集成电路插电子元件的那块板子)来焊接几个发光二极管和轻触开关。求助可以定做吗?一般价格和起订量是多少?
       3、求助若定做整个的集成电路(按我的需要将电子元件焊上去,主要是自己可以决定电子元件的布局)一般价格和起订量是多少?
       4、求助若定做类似空调遥控器外壳材料的长方体外壳(上面开几个小孔、周围全部R角,尺寸大约200X100X70mm,内部需要几个固定电路板的小柱)一般价格和起订量是多少?模具费多少?

          还请各位不惜赐教,万分感谢

网友:
1做一个盒子稍大些,用其他材填充
2找一找pcb生产厂家,层数,面积,线路密度,板料,问问价格一般可以先做样板。
3你需要自己画pcb图,并且如过不提供图纸可能需要协商设计费。4
4外壳不懂,,,,,问别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