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SolidWorks装配”

楼主(2015-11-12):
请问各位SolidWorks怎么让一个部件先平动到一个位置然后停止在进行转动啊

网友A:
必定是有几个零件合作完成,你的问题太模糊,是运动仿真,还是装配配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必定是有几个零件合作完成,你的问题太模糊,是运动仿真,还是装配配合。

是运动仿真
做的是一个抬升翻转装置,用在厨余收集车上的,大概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