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设计一款在圆棒上钻孔的模具

楼主(2015-11-13):
公司有些产品需要再圆棒(圆管)直径上钻孔,需要设计一款好定心和垂直度好的磨具,各位大侠给帮忙提示一下

网友:
做一个钻模就行了,结构是底板、立板、V型升降机构、钻模板。立板固定在底板端部,底板中间是个可升降的V型铁,钻模板下部是圆弧形,一端固定到立板上,如产量大或品种多,钻模可设计成可更换的镶装的。如孔精度要求不高,钻模可用45钢或高速钢淬火,也可用硬质合金做。

网友:
看看这个如何

网友(点评):
这种方式可以,只是要是管子比较长,而空在中间就不太方便了,可以改为分成两块夹紧……

网友(点评):
可以考虑夹紧部位使用非刚性的材料,这样对管的夹持效果会好一点!

网友:
简单的钻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