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stercam] 求助X5编程时出现的问题——无法设置刀具路径

楼主(2015-11-13):
我想通过曲面粗加工中的标准挖槽来进行铣槽(未旋转前草图如下图)

结果无法生成刀具路径错误如下图所示

昨天弄了一晚上也没弄好,求大神解答啊

楼主:
以前做刀具路径都是2D的碰见3D现在抓瞎了

网友A:
报警信息提示的很明确了,是你的切削范围有问题,重新串联下试试。另外这种旋转体工件有条件最好去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报警信息提示的很明确了,是你的切削范围有问题,重新串联下试试。另外这种旋转体工件有条件最好去车。

这是个芯盒一部分 是长方型的 我为图省事没有画完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