球铁600高频淬火,发蓝

楼主(2015-11-13):
我司有一个零件,材质 QT600,高频淬火HRC55-60,深度1-2mm,表面发蓝;
我司没有热处理设备,由外协单位处理,高频淬火没有问题,发蓝会对零件造成回火;直接煮的发蓝,颜色发红,不达标;问问各位高手有没有什么先进的工艺,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A:
这与回火温度差远了吧

网友:
值得学习啊。
这么高硬度一般不行其它表面化学处理的

网友:
煮的发蓝,实际上叫高温碱性发蓝

表面产生红色的原因,可能是里面的氢氧化钠的浓度高了,导致沸腾的温度高,这个用温度计测一下,在发红的温度下,下降10度的温度,来测试一下,一般控制在130-140度,
或者里面氢氧化铁多了,这个比较麻烦,换槽液可以是比较好的选择,或者换个供应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与回火温度差远了吧

外协单位负责人说是蒸汽发蓝,不是煮的那种,温度接近500度,得两小时

网友:
这么高硬度的东西,听说过镀铬这些,长知识了

网友:
常温发蓝呢,就是表面发黑处理。球铁的,得注意控制发黑试剂里铁离子的浓度,太高,就会造成红褐色,蛮麻烦的。或者磷化处理成黑色,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