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钻的螺丝坏了,卸不下来了

楼主(2015-11-13):
u钻的螺丝坏了,里面有点卯了,请求在不损坏刀片的情况下怎样卸下来,拜谢

网友:
用螺钉,要么把刀片敲碎。

狙击手 -1 误人不悔!😜

网友:
钻孔,钻头选用比螺丝底孔小点的就好。直接把螺丝钻掉。

网友:
要刀片,把螺丝钻了

网友:
去到线切割那里找穿孔机,以前我们就这样弄的

网友A:
那个螺丝有点硬,应该钻不动,可以用火花机打,或者用穿孔机打

网友:
找个氩弧焊,原来用什么拧你就找什么,放好了,手别抖点几下,一拧就出来了!

网友(点评):
谢谢,这个方法不错

网友:
刀片敲碎了,螺丝就可以拿出来了

狙击手 -1 居然还重复一个!最错误的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个螺丝有点硬,应该钻不动,可以用火花机打,或者用穿孔机打

拆硬的螺丝最简单。

网友:
看样子,有必要写点什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