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步带传动的设计,请教

楼主(2015-11-13):
同步带传动带的型号怎么确定

楼主:
同步带传动 ,带的型号怎么确定,知道功率149kw,转速80000r/min怎么确定带的型号    帮帮忙谢谢 急用

网友:
主动轮,从动轮转速呢?翻书查表。简单

网友A:
楼主这是高转速 大功率同步带设计,不同于一般的同步带设计,考虑的东西较多,楼主还是找本是先把相应的理论吃透再玩吧

楼主:
我查表了 没查到 功率和转速太高 这怎么确定带型啊

楼主:
我没查到 功率和转速太高了  我是刚毕业的学生没有什么经验 请大哥指教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是高转速 大功率同步带设计,不同于一般的同步带设计,考虑的东西较多,楼主还是找本是先把相应的理论 ...

我没查到 功率和转速太高了  我是刚毕业的学生没有什么经验 请大哥指教一下

网友B:
这么大功率,这么高转速!什么设备啊,给我们长长见识!顺便帮你顶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么大功率,这么高转速!什么设备啊,给我们长长见识!顺便帮你顶上去!

就是让我设计同步带传动  我也不太清楚  刚毕业没有什么经验 想请教你们一下 谢谢

网友(点评):
不会是作业吧

楼主:
引用 楼主:
就是让我设计同步带传动  我也不太清楚  刚毕业没有什么经验 想请教你们一下 谢谢

不是作业 毕业了 这是工作 就是请教各位大哥们

网友A: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是高转速 大功率同步带设计,不同于一般的同步带设计,考虑的东西较多,楼主还是找本是先把相应的理论 ...

楼主非要用同步带吗、

网友C:
80000转用同步带?没听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80000转用同步带?没听过

我没查到 功率和转速太高了  我是刚毕业的学生没有什么经验 请大哥指教一下  转速8000r/min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非要用同步带吗、

老板  给我这么说的   他说过转速为8000r/min 功率为149kw  大哥你知道什么带型吗  我查表也没查到 谢谢你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作业 毕业了 这是工作 就是请教各位大哥们

我也帮不上什么忙,根据功率和小轮直径和转速查表,这么高的速度没用过,只用过2000多转的,这么大功率更没用过,高速重载,机械上要考虑的太多,我没经验,顺便说一句,你这个工作真牛,工资也应该可以,要不队不起这么高大上的工作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老板  给我这么说的   他说过转速为8000r/min 功率为149kw  大哥你知道什么带型吗  我查表也没查到 谢谢你 ...

你大小带轮的速比? 大小带轮的直径? 你这个要用张紧轮,相应传动件要做动平衡,带要有防滑措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大小带轮的速比? 大小带轮的直径? 你这个要用张紧轮,相应传动件要做动平衡,带要有防滑措施,

大带轮d=150 小带轮d=150 中心距为500 模数14

网友(点评):
我是帮不了你le......

网友(点评):
模数都有了 还要选同步带?

网友D:
      看到2楼的数据真的跳了一跳。149kW,80000r/min  那要多大的大家伙啊,149kW 啊  光电机估计都要1t多!!找一个初学者来练手?老板真大气啊。从成大先的机械手册上可以查到的同步带最大转速可以用到 14000r/min,功率吗,增加带宽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到2楼的数据真的跳了一跳。149kW,80000r/min  那要多大的大家伙啊,149kW 啊  光电机估计都要1t多 ...

功率149kw,转速8000r/min怎么确定带的型号  写错了 查表怎么查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到2楼的数据真的跳了一跳。149kW,80000r/min  那要多大的大家伙啊,149kW 啊  光电机估计都要1t多 ...

大哥 功率149kw,转速8000r/min怎么确定带的型号   帮帮忙 小弟没经验

网友D:
引用 楼主:
功率149kw,转速8000r/min怎么确定带的型号  写错了 查表怎么查不到

你不是已经有 同步带轮的型号了吗?两个同步带轮,都是d=150 的,模数14。皮带照着选就是了,等等模数14,估计带轮用的刀具都要订做了,皮带的话 还是问问生产厂家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不是已经有 同步带轮的型号了吗?两个同步带轮,都是d=150 的,模数14。皮带照着选就是了,等等模数14, ...

大哥  你知道  安全系数怎么计算吗

网友D:
圆弧齿中的倒是有14M的,但是转速估计达不到,推荐使用5M的圆弧齿,另外你两个同步轮肯定不能用,要传递这么大的功率以我之前干齿轮的经验来说肯定尺寸小太多了,而且速度有这么快,同步带轮直径要变大很多。那你这个中心距就不合适了,都要改。还有一定要选好的同步轮加工厂啊,就像上边有位大侠说的这么快的速度,对运动平衡会有很高的要求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哥  你知道  安全系数怎么计算吗

   安全系数都是选的,能去计算的安全系数的人那必须是行业顶尖单位(公司)的专家级的人物(我是这样认为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圆弧齿中的倒是有14M的,但是转速估计达不到,推荐使用5M的圆弧齿,另外你两个同步轮肯定不能用,要传递这么 ...

恩  大哥 多谢谢你了 你有微信号或qq号吗 以后多想取点经验

网友:
前途途,哥支持你。
管他的,先干了再说,坏了有老板在后面顶着

网友E:
这么高大上的参数,交给这么菜的菜鸟,老板这是睡的太多,主动找刺激清醒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么高大上的参数,交给这么菜的菜鸟,老板这是睡的太多,主动找刺激清醒下吧。

you can you up,no can no BB

楼主:
引用 楼主:
you can you up,no can no BB

you can you up,no can no BB

网友:
你先算算电机启动时,需要多粗的轴能承受吧,轮才150,轴能粗到哪去。一开机,两个轴断了,选什么带都没有。

网友(点评):
80000转,可不是低速。设计速度一旦高起来,设备运行出现的问题不是你拍脑袋就能想到的,一般的轴承都承受不了

网友:
这个转速,你这生意很有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