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实现圆周运动转圆周进给运动?

楼主(2015-11-13):
请问,如果螺母固定,通过螺钉旋转使螺钉进给,现在欲用一台电机进行控制实现该功能,应该怎么实现呢?

网友A:
这不就是丝杠么?

网友B:
可以参考车床的丝杠控制方法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不就是丝杠么?

同意。

网友D:
哈哈,丝杆有道理,简单明了

楼主:
丝杠只是将圆周运动转为直线运动,我现在要将螺钉圆周旋转前进,电机固定不动的。什么样的丝杠能实现?

网友(点评):
大家说的丝杠,是指带滑台的。你要求螺钉的两个运动不能分解,那么只能使用花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哈哈,丝杆有道理,简单明了

回去看看丝杠是哪儿固定哪儿运动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同意。

回去看看丝杠是哪儿固定哪儿运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参考车床的丝杠控制方法

回去看看丝杠是哪儿固定哪儿运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不就是丝杠么?

回去看看丝杠是哪儿固定哪儿运动

网友:
楼主  我想知道 你需要的螺钉行程是多少?

网友:
顺便可以告诉我 为什么不固定螺钉 螺母往复运动呢  这样比较容易实现一些呀

网友:
顺便告诉我 螺钉的进给速度在什么范围?

网友:
引用 楼主:
丝杠只是将圆周运动转为直线运动,我现在要将螺钉圆周旋转前进,电机固定不动的。什么样的丝杠能实现?

电机固定不动,那么螺钉前端需要类似花键功能的结构,带动螺钉旋转,同时有相对位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