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个厚304板材冲封堵

楼主(2015-11-13):
各位前辈请看下图,要求材料304,外径35,壁厚1,深度21的堵盖,几次实验后都是这个效果,图中褶边的地方有一条划痕,实际完整的地方应该达到哪个刻痕;用Q235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已经加深了模具的深度,也能调整了基础板材四周的压紧力,反复实验了一下,没找到原因,也没有解决办法,请各位大侠帮忙,欢迎指教探讨

网友:
304是很难弄的,退火试试
http://www.rcl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0318

楼主:
由于成本和工期原因,不考虑退火处理,过程中也加了油,调整均匀压边力,增加了模具的深度(有说没有影响的),压力和速度也经过调节,但还是不行

网友A:
皱多裂少,你这个应该是料多了!

网友:
量多可以联系,加工生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皱多裂少,你这个应该是料多了!

大侠可否详细阐述一下,准备再提高压边力,减小材料尺寸试下

网友:
书上说 可能是由于凹模圆角半径过大或者间隙过大造成的。 这是书上的原话, 本人不负责啊

网友:
坯料直径太大了,口部皱褶阻碍了材料流动

楼主:
各位大侠请看,冲之前简单用火烤了一下,减小了料的尺寸,周六出来了一批,如图一;今天再去看,大约半数出现开裂,这是为什么?照目前的情况来看可以成型之后退火或者时效,但是这样又会在增加成本;各位大侠看看有什么看法和方案@LIAOYAO @zms9439,@门童

网友B:
引用 楼主:
各位大侠请看,冲之前简单用火烤了一下,减小了料的尺寸,周六出来了一批,如图一;今天再去看,大约半数出 ...

照片中的裂纹是典型的季裂,楼主可以查查季裂的成因与对策。

建议楼主重新回到原点审视拉深的个项参数。

实在不想回这种参数不全的帖子,无法全面审核与分析可能导致失败的因素。只能跟着楼主提供的信息追着跑,这样靠片面资讯就提对策即是所谓靠经验的例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照片中的裂纹是典型的季裂,楼主可以查查季裂的成因与对策。

建议楼主重新回到原点审视拉深的个项参数 ...

是,昨天知道成功后想回帖,发现想说的东西都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谢谢LIAOYAO大侠的指教

网友(点评):
验算下拉深系数,估计是略大于极限值,复加上火烤效应才这么快就裂开。先忘记试模之事,找本书静下来看后再出发。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照片中的裂纹是典型的季裂,楼主可以查查季裂的成因与对策。

建议楼主重新回到原点审视拉深的个项参数 ...

季裂好像只是针对黄铜吧
有的说着可能属于时效开裂,材料含氢,或者残余应力大
有资料
http://wenku.baidu.com/view/81f522e919e8b8f67c1cb973.html?from=search

网友(点评):
黄铜与不锈钢都有季裂(时效开裂)的问题,还有其他的合金也会有,可以从材料的硬化指数来判断。

楼主:
引用 网友C:
季裂好像只是针对黄铜吧
有的说着可能属于时效开裂,材料含氢,或者残余应力大
有资料

时效开裂:材料应力残留的氢脆性。高温退火时,γ铁中H元素扩散能力高,H元素达到了饱和固溶状态;随着加工变形形成马氏体相,常温下H元素的扩散率在α相中比在γ相大,从而H元素向α相的马氏体聚集;另外H元素在常温下在α相中的固溶低,故H元素常温下在α相马氏体界面发生气化,H2的聚集导致马氏体相周边脆化。

304奥氏体不锈钢,冷加工变形过程中γ铁晶格被挤压拉伸变形,形成板条马氏体,304含碳量约为0.06%,板条马氏体以板条束状排列;过饱和H元素成游离态存在马氏体中,向马氏体的两相交界处集中,释放应力发生开裂。

还要再查其他资料,先这些请大侠指正@bkljp02

网友(点评):
大侠,模具、拉伸这种东西,LIAOYAO是大师。你拉我个毛头小子实在是有点关公门前耍刀的味道。哈哈。 其实LIAO没说错,楼主这个确实是一种时效开裂。属于拉伸内应力+热应力复合导致的开裂。

网友(点评):
就楼主烤得那下,会不会有氢脆,要看他怎么烤的了。时间短的话,氢脆可能性很低。看工件表面的光洁度,也不向发生高温氧化的样子。

网友(点评):
至于季裂,虽然多数学术中将季裂认定为一种晶间腐蚀应力断裂问题。但是得说,关于304,确实有季裂耐性这一测定指标。所以,算了,不多说了。

网友(点评):
至于楼主的情况,我没法判断腐蚀的影响。我这里有高铬无磁钢几个小时之内腐蚀断裂的例子。所以,楼主的情况只能是实际看过所有条件后,才能判断。个人目前倾向于热应力+拉伸内应力复合导致的开裂。

楼主:
引用 网友C:
季裂好像只是针对黄铜吧
有的说着可能属于时效开裂,材料含氢,或者残余应力大
有资料

http://wenku.baidu.com/link?url=HZ4SACJnjqct_NSi8VYeyGcQ67GKyQh_BDtV9pHjrM68S70vSm8rvsNIo71GfBye6oNt2X_4bRQMTg3xgXMKIdeazuUKCRYG_LL34AeK2Qe (时效开裂)
http://wenku.baidu.com/link?url=dGzy-lgS6c5rls_suUP8SC5xQZVP9eGCqxOG8wQG8JiybkJ_XIYBpuD2ca5x_ff-KSug1SxkH-35UnhOenXAzHY0XQ7u_MFH0nZOH16OFR7(AISI304不锈钢在冷加工过程中的微观组织变化

网友(点评):
肯动手查搜资料,发这帖的收获就很值。除了这些之外最基本的拉深系数(比)也要再审视喔,改善方案是在这个方向。

网友:
可以联系我给你加工几个样品

网友(点评):
还有啥东西是你老兄没做的

网友:
不知道你发贴不是为解决问题,不好意思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照片中的裂纹是典型的季裂,楼主可以查查季裂的成因与对策。

建议楼主重新回到原点审视拉深的个项参数 ...

季裂(season   cracking)
它指的是经冷变形后的金属内有拉伸应力存在又处于特定环境中所发生的断裂。也是含锌量超过15%的黄铜具有的一种特殊腐蚀现象。20世纪初,英军在印度贮存的黄铜弹壳,每当雨季就频繁发生大量裂缝,当时称之为季裂。黄铜发生季裂的原因是,潮湿大气中所含的微量氨和雨季的水汽在黄铜表面冷凝成氨水溶液层,黄铜受到氨水溶液的腐蚀和它内部存在的残余应力的共同作用的结果,称之为应力腐蚀断裂。[1]
LIAOYAO老兄知道为什么起名就季裂吗,知道产生原因吗?知道后处理方法还是前预防处理方法吗?知道那张图片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吗?你从那张图片能看出楼主烤了多久吗?烤后内部组织呈什么状态吗?一个问题的产生最有效最直接的交流是图片

网友(点评):
多嘴请教大侠一个问题。铜合金季裂的原因是氨溶液产生的晶间应力腐蚀。同样的,304这种高铬钢在氯离子下也产生晶间应力腐蚀,那应该称作什么呢?

网友:
建议楼主解决问题从实际出发不要听LIAOYAO乱讲更不要盲目去试,挤压零件出现问题一般分三步,一是了解零件尺寸性能二是对比成品与图纸三是对差异进行分析,分析用鱼刺图很管用的

网友(点评):
在 21# 里的这些问题就麻烦大虾科普咯。

网友(点评):
层主在17#说“可以联系我给你加工几个样品”,19#季裂的解说与俺在乱说,到25楼还没看见鱼刺图或其他层主自己提出的问题。过了这么多天了还找不到人帮你搞定吗? 这要让人如何相信你有能力处理楼主的问题

网友(点评):
月底咯,这位大瞎可真亮瞎了,对自己提出的问题竟然还无法解说。不懂就甭强出头,硬是要出头就是要亮贱。

网友:
引用 网友D:
季裂(season   cracking)
它指的是经冷变形后的金属内有拉伸应力存在又处于特定环境中所发生的断裂。也是 ...

层主说的故事俺都不晓得耶,俺只晓得楼主拉深件是不锈钢。

层主可以直接说说

从那张图片能看出楼主烤了多久吗?

烤后内部组织呈什么状态吗?

后处理方法是如何?

前预防处理方法?

那张图片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还有凹凸模的间隙有多少?

黄铜拉深后在多久时间会发生裂缝?

希望层主不吝于科普。

网友:
改薄点行不?

网友:
你的问题与厚度无关

网友:
这个怎么样
http://wenku.baidu.com/link?url= ... Pm1BCAfl3yoGQPE2VVS

网友:
无语

网友(点评):
21#里的问题大部分都是层主提出来,也再回来回过帖子,咋不科普呀!俺们还等着学习咧。

网友(2015-12-28):
你在拉深点看看,还有你这个拉伸纹也太明深了吧,拉伸油调浓点这个我做过很容易做的,不过我做的才05mm厚!

网友:
引用 楼主:
各位大侠请看,冲之前简单用火烤了一下,减小了料的尺寸,周六出来了一批,如图一;今天再去看,大约半数出 ...

这个应该是你退火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