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滚筒功率计算,请教

楼主(2015-11-13):
请教一个基础问题,     已知大滚筒转动惯量,和启动角加速度,两者相乘等于力矩,     再根据P=M*n/9550算出启动最大功率。
用以上方法计算没有涉及到大滚筒两端轴承支撑的摩擦系数。    用这个公式推算出来的功率是不是按照摩擦系数为1计算出来的。

网友A:
在加速过程中,摩擦力矩是阻力矩,所以驱动装置的力矩应该等于阻力矩加上滚筒的加速力矩。根据这个力矩选择驱动的电机或驱动装置,至于后面的计算功率的公式,看不明白在这个案例中有什么意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加速过程中,摩擦力矩是阻力矩,所以驱动装置的力矩应该等于阻力矩加上滚筒的加速力矩。根据这个力矩选择 ...

谢谢           电机额定力矩应该是     加速力矩(转动惯量X角加速度)+摩擦力矩?
  我们之前直接算一个加速力矩就行了。(现在想想    主要轴承摩擦系数很小忽略了)       如我的概念有误盼加以指正!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           电机额定力矩应该是     加速力矩(转动惯量X角加速度)+摩擦力矩?
  我们之前直接算一 ...

电机的功率不能这么计算选择。电机的额定功率是是电机在额定状态下的功率,在具体工况状态下,不能套用额定状态的计算公式。你需要看看电机的具体力矩转速曲线。当然,也看你选择的是什么类型的电机,各种状态下的工况如何。

网友(2015-12-16):
我也是手头上刚有滚筒线设计工作,求教一下如何计算滚筒线所需转矩?链传动效率定多少合适?滚动线传动负载摩擦系数取值多少?我认为需要计算滚筒线每个滚筒的转动惯量和惯量转矩,再计算滚筒线的负载转矩,全部加一起得出的就是电机所需的最小转矩。QQ 2788263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