夹紧直径0~0.5mm的夹子设计及成本

楼主(2015-11-13):
如图是一个铜夹头。夹紧时,上下两个塑料件分别压2个锥面,夹头内缩,夹住簧状物料。簧状物料的簧圈密绕,直径各规格不同,都在0.5mm以内。
上面的设计怎么样?一年5000件的量产成本能到多少?

网友A:
线接触,不太好吧,夹头寿命不久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线接触,不太好吧,夹头寿命不久

我看了下夹头,都是这种结构。
我这个东西是一次性产品上用的。
改成这样,是不是能更便宜点?
@六角车 老师

楼主:
看到有人在首层选了伸手党/灌水/看不懂这个选项,说明一下:
首层的图基本和原图一致,其导致成本增高有一个很大的原因是薄壁,另外直径2.4底部是平的,可能会被害怕伏枥老师归为“书斋”画法。
改筒为柱,去除了薄壁,但4瓣刚度变大,为此把外径缩小。这样车外圆的工时增加,不知和薄壁相比有无意义。

网友(点评):
设计的挺好的

网友:
哈哈,和我以前搞的一个夹头很相似,不过我用的不锈钢的。
你的结构好像有些问题,基本机械结构都没搞清楚

网友B:
弹簧夹头,一般采用三瓣比较好,一是弹性好,二是耐用且向心好。黄铜料弹性不是太好,为什么不用45钢,淬火后不但弹性好,也很耐用,使用这种夹具,一台设备,一个星期干5000件都是很轻松的事。这种夹头制造成本很低,如夹持零件精度要求不高,可一次车铣成淬火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弹簧夹头,一般采用三瓣比较好,一是弹性好,二是耐用且向心好。黄铜料弹性不是太好,为什么不用45钢,淬火后 ...

请教下前辈,这种小缝三瓣的如何割开?
夹好后用砂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弹簧夹头,一般采用三瓣比较好,一是弹性好,二是耐用且向心好。黄铜料弹性不是太好,为什么不用45钢,淬火后 ...

感谢老师回复!
可能是我没说清楚。这种夹头的需要量是一年5000个,不是用这种夹头夹刀具一年生产5000个工件。这种夹头是一次性使用的。
夹头小,上面开的缝只有0.2mm宽,所以可能需要线切割。这样4瓣要好做些。
再次感谢老师!

网友:
个人建议:一次性使用,可以使用黄铜。圆柱部分直径可加大。槽可以用线割或锯床(类似产品有标准件,是锯床做的,槽宽度0.3)。如果对奶腐蚀性有要求,就镀镍吧。

网友:
可以用锯片铣刀

网友:
槽没什么精度要求,激光就行便宜多了

网友:
不是很懂:走心机配合料机干得快啊(掉头应该可以实现),缝可以车完后锯出来(毛刺是问题),建议还是车出毛胚件,之后像你说的那样线割就好了(做个正方形矩阵工装一次干好多件都行的)

网友:
比较感兴趣夹头是用来夹什么的,方便的话透露一下呗!

网友:
感觉自己一点都不适合搞机械

网友:
可以选锡青铜,,比较经济的方案,

网友:
四瓣也可以的

网友:
只开一条缝最好

网友:
0.2宽的十字缝,小于0.2的工件会跑到缝里。

网友C:
没有搞明白,楼主为什么会选择铜?
做这个结构,材料屈服强度应该要好,铜的屈服强度反而很低,很有可能使用过一次以后就再也张不开了
而前面楼主又强调了使一次性使用的,难道是使用环境有要求?那为何不能选铝,做氧化?或者不锈钢棒?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有搞明白,楼主为什么会选择铜?
做这个结构,材料屈服强度应该要好,铜的屈服强度反而很低,很有可能使 ...

前面的同志选了铜,我觉得是个好选择,加工比不锈钢容易,硬度又比铝高。

网友:
引用 楼主:
前面的同志选了铜,我觉得是个好选择,加工比不锈钢容易,硬度又比铝高。

如果是这个理由,恐怕很难说服别人。
首先从功能上来说,这个结构要求材料的屈服强度高。通俗讲就是弹性好。而黄铜比铝合金的屈服强度低,比不锈钢又更低
其次,从价格上来说,这三种,黄铜最贵
至于加工成本,我不是行家,不了解
综合这几方面和你的要求,我反而觉得不锈钢是最好的选择

网友:
好像还可以的,稍微改改

网友:
为此把外径缩小。这样车外圆的工时增加

网友:
似乎楼主没有在意前面我的回答,你的十字缝结构存在问题:被夹持零件直径0-0.5mm,而十字缝宽0.2mm,那么0_0.2mm的零件在夹持时很容易跑到缝里被夹扁。

网友(2019-01-30):
楼主最后是怎么做出成品的呢?很好奇。。。。

网友:
外行,我觉得120度,压紧角是不是大了,力的分布也不在家头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