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离很近的轴承怎么受力,算并联还是算两个支点。

楼主(2015-11-13):
受力F=7000N,左边两个支点就是减速机的两个轴承,因为径向力有点大在外面加了第三个支点的轴承,受力还可以接受,也请看看算到的F1,2,3有问题没。
但是这样结构有点不好弄,所以想把第三个支点的轴承安装到减速机的附近,就是下面一个图的位置,那么这三个轴承的受力方向怎么样的。。有空的能帮忙算算吗,菜鸟希望大侠能帮助下。

楼主:
标题弄错了。提问意思是串在一起算一个支点然后负载平分,还是算两个支点。

网友:
楼主的问题是明晰基本概念

网友(点评):
能分享一下书名吗?

网友(点评):
大侠说的是,周末回家翻翻书,轴算静定,100%刚性的话,只是想看看轴的径向力,不能这样吗。

网友A:
你的目的是什么?想知道轴承收力吗?

网友(点评):
是的啊,减速机允许的径向力不够,想知道第二种的轴承受力情况,自己初步一算10000多N了,应该还是只能用第一种。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目的是什么?想知道轴承收力吗?

如果是悬臂支撑的话,支座反力不就是等于载荷乘以2吗?
这不就知道轴承最大负荷了嘛
如果是3个轴承的话,是算不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