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12与14共存问题

楼主(2015-11-13):
装好了12版的,想再装个14版的,但是打开14版的出现这样的问题,是怎么回事?

网友A:
你装个win7,还装2012版,是不是闲的。

网友B:
找个office2013装上试试。

网友:
为什么要装两个版本,我觉得一个2014挺好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装个win7,还装2012版,是不是闲的。

肯定是有需要才装的,帮不上忙请别发言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个office2013装上试试。

我之前用的office 就是2013的

网友:
装个虚拟机就可以解决了!至于什么是虚拟机,怎么装,楼主去问度娘!

网友:
VB程序没有安装
或者是老版本,或者坏了

网友:
什么都不需要,反正我是12和14共存,win8.1系统

楼主:
我的是win 10,暂时不想装回win8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之前用的office 就是2013的

下一个vc2015 redistributable试试看,我有次装了office2016然后卸载了,sw就出现类似的问题。重新安装了vc2015 redistributable后就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