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2012闪退,紧急求助

楼主(2015-11-13):
SW2012闪退,紧急求助。是什么原因啊,从装还不行。

网友A:
是不是这样?见图片。我的是2013 64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这样?见图片。我的是2013 64位。

没有,没有任何对话框出现,我是win7系统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没有任何对话框出现,我是win7系统

我的是Win 7 64位。前几天,系统更新了,就这样啦。

网友B:
SW经常出现这种问题的,但不知道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B:
SW经常出现这种问题的,但不知道原因

出现这种问题咋解决啊?

楼主:
引用 楼主:
没有,没有任何对话框出现,我是win7系统

难道要重装系统么?

网友:
一般都是破解没成功

网友C:
因为你们的操作系统都是ghost版的,而ghost版最容易出现精简操作系统的事,但solidworks要求的是完整的操作系统,哪怕是盗版也要用原版母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因为你们的操作系统都是ghost版的,而ghost版最容易出现精简操作系统的事,但solidworks要求的是完整的操作 ...

哦,谢谢!

网友D:
solidworks 在这方便确实比别的稍微逊色一些,别太在意,习惯就好,呵呵!毕竟 是一款效率很高的软件

网友:
没用过12版,试试其他版本行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solidworks 在这方便确实比别的稍微逊色一些,别太在意,习惯就好,呵呵!毕竟 是一款效率很高的软件

我整个系统从装了,哎。

网友:
可能是不兼容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整个系统从装了,哎。

若重装了能解决的问题,就不是solidworks 问题了。
我之前也遇到过,每做相同的动作都会直接错误退出,需要发什么错误报告之类的。
像这类问题,就不是你重做系统能解决的问题,这个问题就是solidworks 本身的BUG。

问题可以重现,只要做的动作与之前发生错误闪退的动作一致,还是会重复出现。

网友E:
原来也遇见过这情况,大部分时间闪退出现在复杂装配重新生成的时候。例如,在此处生成子装配体等等时候。大概原因是你电脑内存支持不了,所以软件自动关闭了。后来我就把XP系统重新卸了装了个WIN7,又装了SW2015,目前还未发现这个问题。

设计大型装配体的时候,劝你最好小部件分别设计,完后再进行大型装配。

楼主:
引用 网友E:
原来也遇见过这情况,大部分时间闪退出现在复杂装配重新生成的时候。例如,在此处生成子装配体等等时候。大 ...

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若重装了能解决的问题,就不是solidworks 问题了。
我之前也遇到过,每做相同的动作都会直接错误退出,需 ...

非常感谢,目前问题已经解决了。是系统的浏览器出现问题。

网友:
之前13也试过闪退,也只有重装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