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工艺包上去的?珠三角有能做的么

楼主(2015-11-13):
先上图,再说:

如图上所示,底轴为304的不锈钢圆轴,外径16.0  。

现在轴上不知道用什么工艺包了一层片(具体材质不明,但是铁的),均厚在0.2  .片上有明显的凸点。这是一款滚纸轴。

请教各位大师。这是什么工艺包上去的?珠三角地区有没有能做这个的厂商。联系方式?

网友A:
这是一种胶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一种胶带。。。。。。。。。

可是铁的啊,用手摸就知道了,现在就是不知道它是怎么贴在上面的,而且不脱 。不滑

网友A:
问问这个人,有没有铁的。

网友B:
是不是镀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镀的呢

不是,底轴与外表面的相差很远,一眼的可以看出来是不同的东西。麻烦就麻烦在它们是以怎样的形式凑到一起去的。而且外包的那一层刚性很好,很硬。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熟悉的件,写真打印机的送纸轴

兄台,行家。有方法嗎?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们这是要仿制啊,这个轴包括铬层都有专门的厂商供货,行业内的常规零件了

這個就不清楚了,我們只做加工,不問用處,另外就是不用鍍鉻。好像客戶是改進了。具體改了哪裡不清楚。這個只是樣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找到厂家给图纸就行,这个铬层根据你们压纸轴的间距出图就行,珠三角应该有,西安有一家,你找找吧,我不太 ...

那层包的东西,有方法搞定吗?镀铬,我们收到的图纸不用做。

网友D:
滚花工艺。

楼主:
引用 网友D:
滚花工艺。

滚花试过。网纹,行不通,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而且这个包上去的铬层凸起的密度和大小还分几种,打印不同的材质选用不同的铬层

唉,,哥们,你懂的是很多,问题是知道但是你又不肯说。还是要谢谢你,但是司有司规,行有行规。我懂。

网友:
知道卷管的原理吗,去度娘查一下吧

网友E:
套上去后碰焊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问问这个人,有没有铁的。

这是屏壁纸啊

网友:
我只知道滚筒包这个,叫滚筒包胶,一般的直接包,想要好点的叫热硫化包胶

楼主:
玩这意,不是胶的,没有焊点。包胶也说没有这种胶。卷管工艺暂还没有什么回复和头绪。先谢谢大家的帮助。问题解决后会告诉大家。

网友F:
昨天看到这个问题,因为不了解,还特地收藏了,今天无意中在同事桌子上看到一个介绍,我觉得和楼主的样品特点很像

所以特地拍张照片供楼主参考下

我觉得你拍的图片不是铁的,铁的是无法收缩的,摸上去硬不代表就是铁的,

网友:
卷筒,工艺没问题

网友:
我怎么看着是局部滚花处理啊!

网友G:
可能是熔覆上去的,比如激光熔覆

网友:
看着像网纹滚花

网友:
传说中的超大过盈配合?

楼主:
至今为止,终于找到了点苗头。包的是铁没错。接上去的话,有点难受,正在处理接的问题,这两天没睡好,就干这个了。有新的进展会及时的告诉大家。毕竟沟通共享才能进步。

楼主:
引用 网友E:
套上去后碰焊

这个方法应该行的通,只是那个凸起来的东西,要求0.02的公差。很做的到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昨天看到这个问题,因为不了解,还特地收藏了,今天无意中在同事桌子上看到一个介绍,我觉得和楼主的样品特 ...

这个反复确认过了,确实是铁的没错。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可能是熔覆上去的,比如激光熔覆

有没有做  激光熔覆   这方面的兄弟,可以彼此介绍合作一下。

网友(点评):
我们这里就做,激光熔覆,激光淬火(表面重熔),今天刚做的实验,5CrNiMo基体硬度340HV,重熔速凝后740以上,深度随功率增加

网友(点评):
另外感觉电火花熔覆也可以。不过你这个很像带背胶的不锈钢箔,上面已经熔覆好了纹理,直接粘上去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有没有做  激光熔覆   这方面的兄弟,可以彼此介绍合作一下。

上个类似的图看看。

网友:
有斜纹,看着像卷上去的

网友:
这是铁佛龙胶带,可以电镀,可以用胶粘上去

网友:
外面焊接一层薄的铁皮,上车床加工滚花,不知道可以不

网友:
如果如9楼所言,楼主要考虑一下成本是否具有竞争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