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2014启动时崩溃,求大神帮助

楼主(2015-11-13):
SolidWorks2014启动时崩溃,求大神帮助,在线等!!!!!!!!!!!

网友A:
你的软件有问题,在重新安装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软件有问题,在重新安装看看

装了十几遍了

网友:
在solidwork图标右键,选择兼容性疑难检查

网友(点评):
对,是兼容性的事情,谢谢了!!

网友:
有可能windows里面的插件已经坏了
重装系统再装

网友(点评):
改下软件的兼容性就可以了

网友B:
这个 你把近期升级的Windows 补丁卸载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 你把近期升级的Windows 补丁卸载了吧

确实是,没必要还是不要没事更新系统漏洞,电脑卡顿不说,跟软件的兼容性还不好!已解决,如果以后有类似情况的社友门可以咨询我!

网友:
不是软件有问题,多半是你的操作系统非原版母盘,精简了点东西,但会影响solidworks使用

网友(点评):
有可能是,系统更新后就不能用了

楼主:
已解决,谢谢大家!

网友C:
引用 楼主:
已解决,谢谢大家!

麻烦给出解决方法。或者链接。谢谢。

网友:
电脑配置不行的

网友D(2015-12-14):
我的也崩溃,怎么解决的?

网友:
卸载重装

网友:
破解版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也崩溃,怎么解决的?

用360修复或者调整下软件的兼容性

网友E(2016-11-07):
引用 楼主:
确实是,没必要还是不要没事更新系统漏洞,电脑卡顿不说,跟软件的兼容性还不好!已解决,如果以后有类似 ...

楼主你好我的也出现了类似的问题 卸载哪个补丁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你好我的也出现了类似的问题 卸载哪个补丁呢

时间有点长了,我记不得了,你调整下软件的兼容性试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时间有点长了,我记不得了,你调整下软件的兼容性试一下

已经网上找到解决的方式了 谢谢

网友(2019-08-02):
引用 网友C:
麻烦给出解决方法。或者链接。谢谢。

怎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