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皮带输送线如何张紧

楼主(2015-11-13):
最近公司接了一条皮带输送线外加工作台,皮带输送线长18m,宽1.2m!现在所担心就是皮带张紧问题,想借机械社区这个平台,问一下哪种张紧方式比较科学?加张紧轮还是直接从动轮可调节?

网友:
加张紧装置

网友:
18米不算长皮带,简单价格涨紧装置就行了

网友A:
我见我厂的皮带100m以内都是机尾从动滚筒可调节张紧

网友:
加张紧装置最方便快捷实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见我厂的皮带100m以内都是机尾从动滚筒可调节张紧

谢谢!

网友:
直接从动轮张紧就可以了。你这个皮带不算长,我做过中心距18米的皮带机,皮带宽度1米2,带小角度。

网友:
补几张图供参考

网友:
计算一下皮带的长度,如果伸长长度不大,可直接采用端部螺旋装置张紧。18米还不算长。像矿上的,那才叫个长。

网友:
不用这么麻烦,直接在从动端做张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