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侠帮忙看看,右下角的孔是左上角的孔阵列过去的,装饰螺纹线怎么不见了?

楼主(2015-11-13):
大家有遇到这样的情况吗?怎么解决呢?

网友:
有啊,你没看见吗?只要出工程图的时候有就行了

网友(点评):
有些简单的东西,我们直接发三维图让加工厂做

网友:
方法一:只画孔,CAD标注的时候告诉别人是螺纹。
方法二,把螺纹孔用颜色区分开。
方法三,画好孔后再画装饰螺纹线。
方法四,画实际螺纹。(强烈不推荐,这玩意耗资源,你如果有n个零件的话,简直想死,刷新一次老半天)

我一般用方法1。

网友:
不知道是不是和电脑显卡有关,我的电脑阵列后装饰螺纹线有时候有,有时候又没了

网友:
工程图,用草图工具添上螺纹线就好了

网友:
刷新一下就好了,出工程图的时候不少就行

楼主:
勾选 延伸视象属性  装饰螺纹线可以显示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