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G图保存什么格式SW2012打开不会丢失文件?

楼主(2015-11-13):
哪位师傅可以告诉我UG图保存什么格式SW2012打开不会丢失文件,谢谢!

网友:
使用这种通用文件,很多都会丢的,一些约束、配合或者面、线有可能丢失,可以使用SW的修复功能修复下,看能不能修好

楼主:
SW在哪里可以修复呢?我试新手教教我大师,谢谢了

网友:
不必保存什么格式,直接打开即可

网友A:
UG转X-T,在通过SW打开X-T,然后再自动识别特征。实体基本一致,秒IGS/STP

楼主:
引用 网友A:
UG转X-T,在通过SW打开X-T,然后再自动识别特征。实体基本一致,秒IGS/STP

可是UG保存不了X-T格式啊,你可以教教我吗师傅??????

网友(点评):
UG到处第一个是什么格式,你自己再看看清楚

楼主:
请问师傅你UG版本是多少的,我的6.0没这个保存格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