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像电动饸烙面机的电机怎么选啊?

楼主(2015-11-13):
想做一台电动的,用电机带动丝杠来挤出面条的机器,请教应该怎么计算所需电机的功率和力矩呢?

加工那个面团的力该怎么算的?

网友:
选大不选小,别光按书本上抠,中国单相电机的质量,功率都虚标。

网友A:
楼主在哪里做食品机械?
这些东西都靠实验,比如,手动下压,计算要多大压力,在参考要求的速度
安全系数取大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在哪里做食品机械?
这些东西都靠实验,比如,手动下压,计算要多大压力,在参考要求的速度
安全系数 ...

只是要帮个朋友在手动机器上加个电机而已,原来这样来确定压力的,那请教你知道一个成年人双手用力往下压是会产生多大的压力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750W试试。

我是想知道计算的方法,有可能会加大料斗,一次压更多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是要帮个朋友在手动机器上加个电机而已,原来这样来确定压力的,那请教你知道一个成年人双手用力往下压 ...

找个称,双手压一下,看多重,以这个作为参考,计算所需力,然后根据速度传动方式等,换算成电机功率,不知道我说的靠谱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