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旋锥齿轮和弧齿锥齿轮有区别吗?

楼主(2015-11-14):
这段时间在了解转向器
查到的有两种名称
1、T系列螺旋锥齿轮转向箱
2、Z系列弧齿锥齿轮减速机

有两个疑问:
1、不知道这个螺旋、弧齿到底有没有区别?
2、T、Z呢?
谢谢大侠解释

网友:
齿形不同,造成强度不同,进而造成径向载核不同,故使用润滑油也不同

汽车车桥上使用类似,具体也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