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内孔表面差

楼主(2015-11-14):
我加工90的孔,长度80,数控车,产品长2600,中心架夹住0.02跳动,使用刀杆32的。山特维克防震刀杆,夹持长度160.伸出长度320,转速600,500,400,都试了,进给,0.08.0.15.0.2都试过,切深0.1.0.2.0.5.0.75都试了,切深越大越差,小了好点,但是也不符合要求,中心高在中心上,有经验的指点,材料16MNT

网友:
为什么伸出长度要320,太长了。

网友A:
80的深度,刀杆伸出320太长了吧。另外,必须要用中心架吗?是否可以调整为夹持前端部分车削?后端用送料装置夹持保护?我们没有做过这么长的呢

网友:
这可能是刀杆深处长的原因,你钻90深,没必要把刀杆留出来那么多

网友B:
是不是320忒长了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80的深度,刀杆伸出320太长了吧。另外,必须要用中心架吗?是否可以调整为夹持前端部分车削?后端用送料装置 ...

直径最大220,长度2600,重量350公斤左右,哪个送料器能送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320忒长了点

320是很长但是也没法截短啊,一截就费了吧,里面又防震装置的,老外300深的都干了,我这80的应该没问题啊

网友:
90直径80深度的孔随便干啊,要什么防震刀杆。

网友C:
刀片型号包括材质说说呢,另外,中心高调整下。

网友D:
我属于见识短浅,没见过防震刀杆,换刀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刀片型号包括材质说说呢,另外,中心高调整下。

中心高已经调了,基本在中心,刀片55度刀尖角的,刀尖0.4,

网友(点评):
算了,你把刀片盒子上的型号拍上来吧。估计你用了负角刀片。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属于见识短浅,没见过防震刀杆,换刀杆吧

我也想换,可是现在换了别的没有刀座啊,普通的VDI50的刀座夹持车孔不能过中心,有干涉。

楼主:
引用 楼主:
中心高已经调了,基本在中心,刀片55度刀尖角的,刀尖0.4,

DCMT11T304

网友(点评):
后来车hao没?怎么解决的?

网友:
    首先你先看看振纹,属于那种;材料是否黏刀片刀片是不是磨损,有可能刀片型号不合适        我感觉转速进给应该没问题,基本通用

网友:
看了你说的,我觉得1:主要看刀片是否与加工材料合适,要有0.8刀尖可以试试,
2:中心架松紧是否合适,
3:材料热处理没?一般生料车完不如调质完光洁度好

网友:
个人认为工件的刚性不够。或者说工件有共振

网友(2016-01-01):
转速和主偏角都变小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