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燃气管道的连接

楼主(2015-11-14):
因为现在所在的部门很多产品都是燃气产品,有许多管道,通燃气的,通蒸汽的,排水的等等。想问问各位大侠管道的连接有没有什么标准,比如防漏气啊,密封要好啊这些,还有许多细小的零件,什么铜索母啊,算盘子啊这些,因为大学里面没接触过这些知识,还望大侠们解惑。

网友A:
直接看你们的图纸资料啊~~~~~你们部门难道这些东东的大致结构还没定下来咩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看你们的图纸资料啊~~~~~你们部门难道这些东东的大致结构还没定下来咩

图纸上有啊,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要选这些,换一种行不行?没人教,问我那师傅也不耐烦。

网友:
找一本工业工艺管道设计手册看看

网友B:
提供两本资料供参考:
《管接头和管件选用手册》
《公制、美制和英制螺纹标准手册 (第三版)》

管子是现成的吧,你要做的就是选择各种各样的“管接头”把各种各样的管子连起来。管接头跟密封是一起的。

看这些名词儿,卡套式,焊接式,扩口式,变径,內丝,外丝,对丝,补芯,三通,四通,直通,直角,宝塔,活接,快拧,管箍……等等等等,研究起来令人心醉。

网友(2016-07-13):
引用 网友B:
提供两本资料供参考:
《管接头和管件选用手册》
《公制、美制和英制螺纹标准手册 (第三版)》

大侠要用的接头从哪里购买的,哪家靠谱啊

网友(点评):
我都是自用的,都是在网上随意买的。

网友(2020-07-11):
管路设备我做过不少,各种流体仪器仪表,各种阀门与接头,用到什么再去研究什么,但是前提得要懂大致原理,这里不瞎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