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转台设计

楼主(2015-11-14):
如图所示,目前有一转台上有6个工位,其中转动模具旋转工位时,模具可旋转,转速最高约900r/min,轻载。模具本身重量小于5kg,在一个工位的工作时间 约为12秒。
以前是机械设计版块看过有人曾经问过类似问题,求助大家有没有好的思路。
欢迎大家讨论。

补充内容 (2015-11-15 10:35):
前面没有说清楚,现设计一个转台,转台上有6个工位,转台做间隙转动,当转台转动到时其中一个工位时,设计该工位的模具转动,转速最高900r/min。
想请问的是如何让每个工位的模具传动到该工位时,如何让模具转起来?

补充内容 (2015-11-15 10:41):
再次补充,这个转台的中心是绕四柱压机的其中一轴转动,其中每个工位对产品加工中的不同工序,其中旋转的工位用于旋压成型。要求工作时转台不承力,每个工位旋转到该工位时,要求旋转动力与模具脱开与接触时平稳过度

网友A:
不知道你在问什么东西?

网友B:
楼主,把问题阐述清楚吧。

网友C:
同上,楼主问的问题大家都不太明白你想说什么,最好说明白了大家都能给你出出主意!

网友:
凸轮分割器,省事吧。  图上尺寸补上吧,条件不足没啥好讨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在问什么东西?

前面没有说清楚,现设计一个转台,转台上有6个工位,转台做间隙转动,当转台转动到时其中一个工位时,设计该工位的模具转动,转速最高900r/min。
想请问的是如何让每个工位的模具传动到该工位时,如何让模具转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把问题阐述清楚吧。

前面没有说清楚,现设计一个转台,转台上有6个工位,转台做间隙转动,当转台转动到时其中一个工位时,设计该工位的模具转动,转速最高900r/min。
想请问的是如何让每个工位的模具传动到该工位时,如何让模具转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同上,楼主问的问题大家都不太明白你想说什么,最好说明白了大家都能给你出出主意!

谢谢。。
前面没有说清楚,现设计一个转台,转台上有6个工位,转台做间隙转动,当转台转动到时其中一个工位时,设计该工位的模具转动,转速最高900r/min。
想请问的是如何让每个工位的模具传动到该工位时,如何让模具转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说清楚怎么说呢,。至少你要把你想要求的条理全说明白吧

前面没有说清楚,现设计一个转台,转台上有6个工位,转台做间隙转动,当转台转动到时其中一个工位时,设计该工位的模具转动,转速最高900r/min。
想请问的是如何让每个工位的模具传动到该工位时,如何让模具转起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前面没有说清楚,现设计一个转台,转台上有6个工位,转台做间隙转动,当转台转动到时其中一个工位时,设计 ...

不切实际

网友E:
由于楼主并未对传动形式做限制,因此我提几种可能性,仅供参考

1. 摩擦传动。旋转夹具底部有一个轮子,表面光滑。台面板上,对应转台每工位的位置都有两对摩擦轮,两对摩擦轮中有一边为主动轮,另一边为从动,当旋转夹具到位以后,两对摩擦轮从两侧夹紧夹具轮子,电机启动,依靠四个摩擦轮的摩擦力带动夹具旋转

2. “咬合”传动。 之所以叫咬合,是因为找不到更合适的词。结构类似螺丝批头和螺丝,咬合过程也类似,夹具底部留一个六方特征,底部一个特制的批头顶上来。过程类似于自动打螺丝的过程,因此你可以寻找做拧紧设备的公司,给与一定帮助。或者简单点直接买个螺丝枪

3. 磁性传动。类似磁性滚筒,甚至可以90度交叉,无接触传递动力

4. 磁铁吸合。直接放两片磁铁,一片在夹具上旋转,一片不动,夹具到位后,下面的磁铁升起来,两片磁铁吸合,直接开始旋转

第3和第4有点天马行空。不过我相信第一个和第二个还是可以实现的。

网友F:
数控铣床上的刀具夹紧装置也可以,正在寻找结构图,楼主自己也找找呗

网友G:
楼主的语言能力差了点,开始问题没说清楚,补充后虽然有用词错误,大致可以让人明白了。
用词错误是“间隙”应为“间歇”。
达到楼主要求的方法,13楼尘世天涯社友说了几个。
他说的第1种“摩擦传动”和第3种“磁力传动”,都是可行的方法。
成本上许可的话,用第3种最方便。楼主可用“磁性联轴器”为关键词网上搜索,找到合适规格的直接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由于楼主并未对传动形式做限制,因此我提几种可能性,仅供参考

1. 摩擦传动。旋转夹具底部有一个轮子,表 ...

谢谢,综合15楼老前辈的,我已经有点思路了,正在按照第三种的方式往下走。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的语言能力差了点,开始问题没说清楚,补充后虽然有用词错误,大致可以让人明白了。
用词错误是“间隙 ...

老前辈教育的是,谢谢!
现实中我也有存在这样的问题,语言组织表达能力还差了很多。
初步选定的第三种方式磁力传动方向在往下做。

楼主:
引用 网友F:
数控铣床上的刀具夹紧装置也可以,正在寻找结构图,楼主自己也找找呗

谢谢你的建议。学习了。

网友:
我觉得,每个工位都设有一个小电机,转到需要旋转时,接通电就好了。简单、可靠,成本也不会太高。

网友:
楼主,以前见过一个英国六工位离心铸造机,工作过程和你描述的很相似,它在需要特定转速的工位设置一个固定的常发光管,而在随工位旋转的托架上设置对射开关,当工位转到特定位置时,随工位转动的对射开关接受到固定的常发光管的光信号,然后由PLC控制该工位的转速达到设定的值。不知道我说明白没。

网友:
需要旋转的工位,单独放置电机,到位再连接旋转。这种类似的机器我们做过的

网友:
需要可以加我QQ啊,214367981

网友(2015-12-27):
转速不高主轴加齿轮

网友:
有一个自动削苹果机里的结构,我觉得很适合你..
只是不知道你还有啥其他要求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