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这个图成型到一面总是出现厚度为零

楼主(2015-11-14):
求助怎么拉伸

网友:
你这是画筋?

网友A:
1有筋命令,可以自动延伸,没有想象的复杂。
2拉伸到一面,目标面接触到了草图边缘,所以无法拉伸成型。
正确的方法一是用筋命令,二是选择创建一个基准面然后绘制草图拉伸。这个基准面应该与当前屏幕平行。意思就是应该画个三角形,然后两侧对称拉伸一个筋板的厚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有筋命令,可以自动延伸,没有想象的复杂。
2拉伸到一面,目标面接触到了草图边缘,所以无法拉伸成型。
...

我之前试过用筋画但没用出现所产生的筋没与现存模型交叉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之前试过用筋画但没用出现所产生的筋没与现存模型交叉

你那里有两个实体了,在第二个拉伸特征那里把合并实体勾选

网友:
用了两种命令都可以实现。

网友:
搞错了,是合并结果,只有一个实体的话是不会出现选择实体的选项的,还有你定义草图那里也太复杂了,只需要一根线,标一下定位尺寸就可以了,如图所示!

网友:
多看帮助

网友:
http://www.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30654
文中有对于筋的处理的详细方法

网友(2015-12-24):
OK了,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