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关于输送线的问题

楼主(2015-11-14):
  图上为直径12,长110的管子,想做小皮带线传送,如图直角转弯处想请教一下大神们怎么样做效果好,两皮带线之间最好是没有落差的。

网友A:
你是想让料跟着转90°吧?但你图中的结构料落到宽的皮带线上是凌乱的,如果皮带是不停的话。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想让料跟着转90°吧?但你图中的结构料落到宽的皮带线上是凌乱的,如果皮带是不停的话。

料也是要跟着转的,转过去之后皮带会收窄到一次只能过一支,来料也是一支跟一支的,不会有混乱应该,主要是转弯处怕不顺,请大家看看

网友:
挺好的,如果想在皮带上加推动挡板或者导条可以找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