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X314运动控制芯片与数控系统设计

楼主(2015-11-14):
[第1章 概述1.1 MCX314功能分析(1)
1.2 MCX314工作方式分析(4)
1.3 MCX314芯片管脚定义(5)

第2章  MCX314功能和相关技术参数2.1 脉冲输出命令(10)
2.1.1 定长脉冲输出驱动(10)
2.1.2 连续脉冲驱动输出(11)
2.2 速度曲线(12)
2.2.1 恒速驱动(12)
2.2.2 线性加/减速驱动(12)
2.2.3 S曲线方式加/减驱动(13)
2.2.4 脉冲宽度和速度的精度(17)
2.3 位置管理(18)
2.3.1 逻辑位置计数器和实际位置计数器(19)
2.3.2 比较寄存器和软件极限(software limit)(19)
2.4 插补(20)
2.4.1 2轴或3轴的直线插补(20)
2.4.2 圆弧插补(22)
2.4.3 位模式插补(25)
2.4.4 恒定线速度(30)
2.4.5 连续插补(31)
2.4.6 插补的加/减速控制(34)
2.4.7 单步插补(36)
2.5 中断(37)
2.6 其他功能(39)
2.6.1 由外部脉冲进行驱动(39)
2.6.2 脉冲输出类型选择(40)
2.6.3 输入脉冲的类型选择(40)
2.6.4 硬件限位信号(41)
2.6.5 伺服电机驱动器接口(41)
2.6.6 紧急停止(41)
2.6.7 状态输出(41)
2.6.8 通用输出(42)

第3章  MCX314芯片电气和机械特性3.1 直流特性(43)
3.2 交流特性(44)
3.2.1 时钟信号(44)
3.2.2 读/写周期(45)
3.2.3 BUSYN信号(46)
3.2.4 SCLK/同步输出信号(46)
3.2.5 反馈输入脉冲(46)
3.2.6 通用输入/输出信号(47)
3.3 输入信号/输出信号的同步(48)
3.3.1 通电重置(48)
3.3.2 定长脉冲或连续驱动(48)
3.3.3 插补(49)
3.3.4 保持命令后开始驱动(49)
3.3.5 急停(立即停止)(49)
3.3.6 减速停止(50)
3.4 机械特性(50)
3.5 性能指标(51)
3.5.1 插补功能(51)
3.5.2 轴的共同说明(51)
3.5.3 编码器输入脉冲(52)
3.5.4 通用输出信号(52)

第4章 MCX314控制寄存器4.1 16 位数据总线的寄存器地址映射(53)
4.2 8 位数据总线的寄存器地址映射(54)
4.3 命令寄存器:WR0(56)
4.4 模式寄存器1:WR1(56)
4.5 模式寄存器2:WR2(57)
4.6 模式寄存器3:WR3(59)
4.7 输出寄存器:WR4(60)
4.8 插补模式寄存器:WR5(60)
4.9 数据寄存器:WR6/WR7(62)
4.10 主状态寄存器:RR0(62)
4.11 状态寄存器1:RR1(63)
4.12 状态寄存器2:RR2(65)
4.13 状态寄存器3:RR3(65)
4.14 输入寄存器:RR4/RR5(66)
4.15 数据寄存器:RR6/RR7(67)

第5章  MCX314指令系统解释与分析5.1 写数据命令(70)
5.1.1 量程设定(70)
5.1.2 S曲线加速度变化率设定(70)
5.1.3 加速度设定(71)
5.1.4 减速度设定(71)
5.1.5 初始速度设定(72)
5.1.6 驱动速度设定(72)
5.1.7 输出脉冲数/插补结束点命令(72)
5.1.8 手动减速点设定(73)
5.1.9 圆心设定(73)
5.1.10 逻辑位置计数器设定(73)
5.1.11 实际位置计数器设定(73)
5.1.12 COMP+寄存器设定(74)
5.1.13 COMP-寄存器设定(74)
5.1.14 加速度计数器进位设定(74)
5.1.15 NOP(用作轴切换)(74)
5.2 读取数据命令(75)
5.2.1 读取逻辑位置计数器的值(75)
5.22 读取实际位置计数器的值(75)
5.2.3 读取当前驱动速度(75)
5.2.4 读取当前加/减速度(76)
5.3 驱动命令(76)
5.3.1 正方向定长脉冲驱动(76)
5.3.2 负方向定长脉冲驱动(76)
5.3.3 正方向连续驱动(77)
5.3.4 负方向连续驱动(77)
5.3.5 暂停(77)
5.3.6 暂停禁止和开始运行/清除停止状态(78)
5.3.7 减速至停止(78)
5.3.8 快速停止(即停)(78)
5.4 插补命令(78)
5.4.1 2轴直线插补(79)
5.4.2 3轴直线插补(79)
5.4.3 顺时针圆弧插补(79)
5.4.4 逆时针圆弧插补(79)
5.4.5 2轴离散点(BP)插补(80)
5.4.6 3轴离散点(BP)插补(80)
5.4.7 启动BP寄存器(80)
5.4.8 禁止BP寄存器(81)
5.4.9 把数据从BP寄存器压入BP堆栈(81)
5.4.10 清除BP数据(81)
5.4.11 单步插补(81)
5.4.12 允许减速模式(81)
5.4.11 禁止减速模式(82)
5.4.14 清除插补中断(82)

第6章 硬件接口设计例程6.1 MCX314与PC-ISA BUS的接口设计(83)
6.1.1 ISA总线信号描述及其功能模块接口(84)
6.1.2 输入/输出口基地址设置和读/写寄存器(85)
6.1.3输入/输出接口(88)
6.1.4PCISA中断设置(90)
6.1.5输入/输出信号的时序(90)
6.2 MCX314与PC-PCI BUS的接口设计(93)
6.2.1 PCPCI BUS概述(93)
6.2.2 基于PCI总线的接口电路设计与编程(95)
6.3 MCX314与MCS51 CPU的接口设计(101)
6.4 MCX314与Z80 CPU的接口设计(103)
6.5 MCX314与68000 CPU的接口设计(104)
6.6 信号驱动接口(105)
6.7 驱动脉冲输出类型与接口(105)
6.7.1 输出脉冲定义(nP+P、nP+N、nP-P、nP-N)
6.7.2 伺服驱动器的通用输入(nINPOS、nALARM)
6.7.3 外部脉冲控制输入(nEXOP+、nEXOP-)(106)
6.8 与限位开关或者传感器通用信号接口(107)
6.8.1 通用输出(nOUT7~nOUT4)(107)
6.8.2 超程限位开关输入(nLMT+、nLMT-)(108)
6.8.3 减速停止/立即停止开关输入(nIN1、nIN2、nIN3)(108)
6.8.4 急停输入(EMG)(108)
6.9 编码器信号的接口(109)

第7章 软件接口设计例程7.1 C语言接口设计(110)
7.1.1 初始化设置函数(110)
7.1.2 加/减速规律设置函数(126)
7.1.3 直线插补驱动函数(137)
7.1.4 圆弧插补驱动函数(143)
7.1.5 位插补驱动函数(146)
7.1.6 反馈位置信号的输入函数(157)
7.1.7 输入信号的输入函数(159)
7.1.8 输出信号的驱动函数(160)
7.1.9 中断信号驱动函数(163)
7.2 MCS51 CPU的汇编语言接口设计(164)
7.2.1 功能实现方式(165)
7.2.2 MCS51与 MCX314接口函数例程(169)

第8章 基于 MCX314的数控系统设计8.1 TR008数控系统的主要功能组织与结构(176)
8.2 TR008数控系统硬件设计(178)
8.3 TR008数控系统软件设计(179)
8.3.1 软件基础(179)
8.3.2 直线插补(179)
8.3.3 圆弧插补(183)
8.3.4 螺纹插补(185)
8.3.5 位模式插补(186)
8.3.6 输入/输出(188)
8.3.7 其他功能(1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