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齿轮、轴承等的计算》的例子,可信否?

楼主(2015-11-14):
----------------锥齿轮强度校核GB/T 10062.2.3-2003--------------
------------------------输入参数-------------------------------
功率(千瓦)                            P   = .2
小齿轮转速(转/分)                     n1  = 100
大端端面模数(mm)                      m   = 1.5
工作齿宽(mm)                          b   = 11
使用系数                                  KA=1.50
轴承系数                              KHβbe=1.10
润滑油粘度(mm2/s)                     ν40= 67
设计寿命:                                5000 小时
类型:                                   动载直齿锥齿轮和零度锥齿轮
类型为非鼓形直齿锥齿轮
齿面点蚀:                               允许少量点蚀
第Ⅱ组公差等级:                          8
轴交角(°)                              Σ= 90
齿形角(°)                              α= 20
齿宽中点螺旋角(°)                     βm= 5.5
最小接触强度安全系数                   SHmin= 1
最小弯曲强度安全系数                   SFmin= 1.25
                                   小齿轮           大齿轮
齿数                            Z   = 15              30
高变位系数                      x1  =0.2000         x2=-0.2000
切向变位系数                   xt1  =0.1000        xt2=-0.1000
齿轮材料:              渗碳淬火的渗碳钢        渗碳淬火的渗碳钢
齿面粗糙度(μm)               Ra  = 1.6             1.6
接触强度极限(MPa)           σHlim= 1500            1500
弯曲强度极限(MPa)           σFlim= 400            400
----------------------几何及精度参数-------------------------------
                                    小齿轮          大齿轮
当量圆柱齿轮分度圆直径(mm)    dv  =19.656        78.623
当量圆柱齿轮顶圆直径(mm)     dva  =22.456        80.490
当量圆柱齿轮基圆直径(mm)      db  =18.460        73.841
齿宽中点分度圆直径(mm)        dm  =17.581         35.161
参考点分度锥距(mm)                       Rm =19.656
大轮齿距极限偏差(μm)                 fpt =20
当量中心距(mm)                        av  =49.139
当量端面齿形角(°)                    αvt=20.085
有效工作齿宽(mm)                       be =9.350
当量端面重合度                         εvα=1.600
当量纵向重合度                         εvβ=0.288
当量总重合度                           εvγ=1.626
齿宽中点分度圆上的名义切向力(N)          Fmt=2172.616
齿数比                                     u=2.000
当量圆柱齿轮齿数比                        uv=4.000
当量啮合线长度(mm)                       gva=5.533
无量纲的基准速度                           N=0.001
共振转速(r/min)                         nE1 =96841.12
两齿轮诱导质量(kg/mm)                  mredx=0.001
中点圆周速度(m/s)                        vmt=0.092
跑合量(μm)                              yα=1.500
                                         cv1=0.320
                                         cv2=0.340
                                         cv3=0.230
                                         cv4=0.900
                                         cv5=0.470
                                         cv6=0.470
                                         cv7=0.760
名义转矩(Nm)                              T1=19.098
齿宽中点法向模数(mm)                     mnm=1.167
当量圆柱齿轮的齿数                       zvn=67.943
                                        βvb=0.090
------------------------接触强度系数-------------------------------
动载系数                                Kv  =1.001
轮齿中点接触线长度(mm)                  lbm =10.702
齿向载荷分布系数                        KHβ=1.898
齿间载荷分配系数                        KHα=1.000
节点区域系数                            ZH  =2.485
弹性系数                                ZE  =189.812
螺旋角系数                              Zβ =0.998
锥齿轮系数                              ZK  =0.800
润滑剂系数                              ZL  =0.945
速度系数                                ZV  =0.938
粗糙度系数                              ZR  =0.880
尺寸系数                                ZX  =1.000
中点区域系数                            ZM  =1.029
工作硬化系数                            ZW  =1.000
载荷分配系数                           ZLS  =1.000
                                   小齿轮         大齿轮
寿命系数                        ZNT =1.221        1.270
------------------------弯曲强度系数-------------------------------
齿向载荷分布系数                        KFβ=1.898
齿间载荷分配系数                        KFα=1.000
重合度系数                              Yε =0.692
螺旋角系数                              Yβ =0.987
锥齿轮系数                              YK  =1.000
试验齿轮的应力修正系数                  YST =2.000
载荷分配系数                            YLS =1.000
                                   小齿轮         大齿轮
尺寸系数                        YX  =1.000        1.000
齿形系数                       YFa  =2.435        2.640
应力修正系数                   YSa  =1.742        1.719
相对齿根圆角敏感系数         YδrelT=0.999        0.998
相对齿根表面状况系数          YRrelT=1.004        1.004
弯曲疲劳寿命系数                YNT =0.955        0.968
--------------------接触疲劳强度计算结果------------------------------
接触强度极限(MPa)           σHlim=1500.000        1500.000
计算齿轮接触极限应力(MPa)     σHP=1428.379        1485.943
计算接触应力(MPa)              σH=2348.565        2348.565
接触安全系数                     Sh =0.608        0.633
                            小轮接触强度不够!   大轮接触强度不够!
--------------------弯曲疲劳强度计算结果------------------------------
弯曲强度极限(MPa)           σFlim=400.000        400.000
计算齿轮弯曲极限应力(MPa)     σFP=766.670        776.497
计算弯曲应力(MPa)              σF=1415.435        1514.435
弯曲安全系数                     Sf =0.542           0.513
                            小轮弯曲强度不够!   大轮弯曲强度不够!
----------------------------------------------------------------
                      最 小 安 全 系 数 参 考 值
┏━━━━━━━━┯━━━━━━━━━━━━━━━━━━━━━┓
┃                │              最小安全系数                ┃
┃    使用要求    ├─────────┬───────────┨
┃                │      SFmin       │        SHmin         ┃
┠────────┼─────────┼───────────┨
┃    高可靠度    │      2.00        │      1.50~1.60       ┃
┠────────┼─────────┼───────────┨
┃   较高可靠度   │      1.60        │      1.25~1.30       ┃
┠────────┼─────────┼───────────┨
┃   一般可靠度   │      1.25        │      1.00~1.10       ┃
┠────────┼─────────┼───────────┨
┃    低可靠度    │      1.00        │        0.85          ┃
┗━━━━━━━━┷━━━━━━━━━┷━━━━━━━━━━━┛

1 在经过使用验证或对材料强度、载荷工况及制造精度拥有较准确的数
据时,可取表中SFmin下限值。
2 一般齿轮传动不推荐采用低可靠度的安全系数值。
3 采用低可靠度的接触安全系数时,可能在点蚀前出现齿面塑性变形。
----------------------------------------------------------------

----------------锥齿轮强度校核GB/T 10062.2.3-2003--------------
------------------------输入参数-------------------------------
功率(千瓦)                            P   = .2
小齿轮转速(转/分)                     n1  = 100
大端端面模数(mm)                      m   = 1.5
工作齿宽(mm)                          b   = 11
使用系数                                  KA=1.50
轴承系数                              KHβbe=1.10
润滑油粘度(mm2/s)                     ν40= 67
设计寿命:                                5000 小时
类型:                                   动载直齿锥齿轮和零度锥齿轮
类型为非鼓形直齿锥齿轮
齿面点蚀:                               允许少量点蚀
第Ⅱ组公差等级:                          5
轴交角(°)                              Σ= 90
齿形角(°)                              α= 20
齿宽中点螺旋角(°)                     βm= 5.5
最小接触强度安全系数                   SHmin= 1
最小弯曲强度安全系数                   SFmin= 1.25
                                   小齿轮           大齿轮
齿数                            Z   = 15              30
高变位系数                      x1  =0.2000         x2=-0.2000
切向变位系数                   xt1  =0.1000        xt2=-0.1000
齿轮材料:              渗碳淬火的渗碳钢        渗碳淬火的渗碳钢
齿面粗糙度(μm)               Ra  = 1.6             1.6
接触强度极限(MPa)           σHlim= 1500            1500
弯曲强度极限(MPa)           σFlim= 400            400
----------------------几何及精度参数-------------------------------
                                    小齿轮          大齿轮
当量圆柱齿轮分度圆直径(mm)    dv  =19.656        78.623
当量圆柱齿轮顶圆直径(mm)     dva  =22.456        80.490
当量圆柱齿轮基圆直径(mm)      db  =18.460        73.841
齿宽中点分度圆直径(mm)        dm  =17.581         35.161
参考点分度锥距(mm)                       Rm =19.656
大轮齿距极限偏差(μm)                 fpt =6
当量中心距(mm)                        av  =49.139
当量端面齿形角(°)                    αvt=20.085
有效工作齿宽(mm)                       be =9.350
当量端面重合度                         εvα=1.600
当量纵向重合度                         εvβ=0.288
当量总重合度                           εvγ=1.626
齿宽中点分度圆上的名义切向力(N)          Fmt=2172.616
齿数比                                     u=2.000
当量圆柱齿轮齿数比                        uv=4.000
当量啮合线长度(mm)                       gva=5.533
无量纲的基准速度                           N=0.001
共振转速(r/min)                         nE1 =96841.12
两齿轮诱导质量(kg/mm)                  mredx=0.001
中点圆周速度(m/s)                        vmt=0.092
跑合量(μm)                              yα=0.450
                                         cv1=0.320
                                         cv2=0.340
                                         cv3=0.230
                                         cv4=0.900
                                         cv5=0.470
                                         cv6=0.470
                                         cv7=0.760
名义转矩(Nm)                              T1=19.098
齿宽中点法向模数(mm)                     mnm=1.167
当量圆柱齿轮的齿数                       zvn=67.943
                                        βvb=0.090
------------------------接触强度系数-------------------------------
动载系数                                Kv  =1.000
轮齿中点接触线长度(mm)                  lbm =10.702
齿向载荷分布系数                        KHβ=1.898
齿间载荷分配系数                        KHα=1.000
节点区域系数                            ZH  =2.485
弹性系数                                ZE  =189.812
螺旋角系数                              Zβ =0.998
锥齿轮系数                              ZK  =0.800
润滑剂系数                              ZL  =0.945
速度系数                                ZV  =0.938
粗糙度系数                              ZR  =0.880
尺寸系数                                ZX  =1.000
中点区域系数                            ZM  =1.029
工作硬化系数                            ZW  =1.000
载荷分配系数                           ZLS  =1.000
                                   小齿轮         大齿轮
寿命系数                        ZNT =1.221        1.270
------------------------弯曲强度系数-------------------------------
齿向载荷分布系数                        KFβ=1.898
齿间载荷分配系数                        KFα=1.000
重合度系数                              Yε =0.692
螺旋角系数                              Yβ =0.987
锥齿轮系数                              YK  =1.000
试验齿轮的应力修正系数                  YST =2.000
载荷分配系数                            YLS =1.000
                                   小齿轮         大齿轮
尺寸系数                        YX  =1.000        1.000
齿形系数                       YFa  =2.435        2.640
应力修正系数                   YSa  =1.742        1.719
相对齿根圆角敏感系数         YδrelT=0.999        0.998
相对齿根表面状况系数          YRrelT=1.004        1.004
弯曲疲劳寿命系数                YNT =0.955        0.968
--------------------接触疲劳强度计算结果------------------------------
接触强度极限(MPa)           σHlim=1500.000        1500.000
计算齿轮接触极限应力(MPa)     σHP=1428.379        1485.943
计算接触应力(MPa)              σH=2348.076        2348.076
接触安全系数                     Sh =0.608        0.633
                            小轮接触强度不够!   大轮接触强度不够!
--------------------弯曲疲劳强度计算结果------------------------------
弯曲强度极限(MPa)           σFlim=400.000        400.000
计算齿轮弯曲极限应力(MPa)     σFP=766.670        776.497
计算弯曲应力(MPa)              σF=1414.845        1513.804
弯曲安全系数                     Sf =0.542           0.513
                            小轮弯曲强度不够!   大轮弯曲强度不够!
----------------------------------------------------------------
                      最 小 安 全 系 数 参 考 值
┏━━━━━━━━┯━━━━━━━━━━━━━━━━━━━━━┓
┃                │              最小安全系数                ┃
┃    使用要求    ├─────────┬───────────┨
┃                │      SFmin       │        SHmin         ┃
┠────────┼─────────┼───────────┨
┃    高可靠度    │      2.00        │      1.50~1.60       ┃
┠────────┼─────────┼───────────┨
┃   较高可靠度   │      1.60        │      1.25~1.30       ┃
┠────────┼─────────┼───────────┨
┃   一般可靠度   │      1.25        │      1.00~1.10       ┃
┠────────┼─────────┼───────────┨
┃    低可靠度    │      1.00        │        0.85          ┃
┗━━━━━━━━┷━━━━━━━━━┷━━━━━━━━━━━┛

1 在经过使用验证或对材料强度、载荷工况及制造精度拥有较准确的数
据时,可取表中SFmin下限值。
2 一般齿轮传动不推荐采用低可靠度的安全系数值。
3 采用低可靠度的接触安全系数时,可能在点蚀前出现齿面塑性变形。
----------------------------------------------------------------

楼主:
软件参数设置界面,请教各位大侠是否设置有误?

网友:
你弄清楚哪个数据是怎么计算出来的就知道靠不靠谱了。不弄透了肯定吃亏,会犯大错的。举个例子,哪个公式,运用哪个系数了,哪个系数适合什么样的工况了,必须往细了抠。

网友:
软件一般会按照某个标准编写,有一定的假设,明白自己的问题和它的假设要求是否合适,输入要正确。

网友A:
引用 楼主:
软件参数设置界面,请教各位大侠是否设置有误?

你这个是郑州齿轮计算软件,这个在国内是做的比较好的。买一套要好几万。

网友:
你是打算让我们大伙帮你一一验证呗,我们说,不错,可以。你就放心了,就觉得这软件可靠了。相信你在选择有限元分析软件也会使用同样的逻辑,别人说哪个哪个软件好,你就认为好,别人说哪个哪个不行,你就认为不行。
你逻辑有致命的漏洞,如果你一直用这个逻辑为人处事,那你就要非常小心了,肯定会在未来某件事坑死你。

网友B:
平时都是按软件计算的,然后把材料提高一个等级,反正铁不值钱

楼主:
引用 网友B:
平时都是按软件计算的,然后把材料提高一个等级,反正铁不值钱

受空间限制,不能采用大模数、大齿数。
使用更高的材料,批量小,自己暂无能力加工。

网友C:
对不对,要看书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不对,要看书

看书还要结合实践验证,一大堆数据,根据自己的工况,都不知道选用哪个,是以发帖求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是郑州齿轮计算软件,这个在国内是做的比较好的。买一套要好几万。

正是。我这个是试用版。

淘了好几个核算的软件,正是众说纷纭,看不到计算过程,只给参数让你设定。
例如变位x1,也没说明是高度变位还是角度变位,感觉很乱。
计算出来的结果,相差很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正是。我这个是试用版。

淘了好几个核算的软件,正是众说纷纭,看不到计算过程,只给参数让你设定。

我的没有问题,你这个我买了一个,所以我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没有问题,你这个我买了一个,所以我知道、

你买的个人版本,还是公司版本?

这些计算程序,我觉得不是难在计算,而是难在根据自己的工况进行参数选择。
如果你的工况是空间受限,没法选择大的模数,齿数,那就要取舍和纠结了。
如果考虑互质,轴+轴承,装配,那情况会更加纠结。
而且根据我个人用多个软件比对的结果,发现很多结果留的余量很大。
想想如果空间和成本都不受限,那真是太爽了。
但,那还需要软件做什么?呵呵

网友(点评):
用软件计算就是为了提高效率啊,要不然我用手算也可以的啊,只要进过几次验算就基本可以交给软件计算了, 当然这个是针对我们这种机器要求不高的。

网友(点评):
是公司买的软件,自己可买不起,几万,也没有那个必要。

网友D(2016-01-02):
引用 楼主:
软件参数设置界面,请教各位大侠是否设置有误?

好东西?谢谢!如何下载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东西?谢谢!如何下载

《齿轮、轴承等的计算》到处有下载。不过是一个收费软件,限制适用次数。

网友(2016-09-01):
引用 楼主:
《齿轮、轴承等的计算》到处有下载。不过是一个收费软件,限制适用次数。

请问这个软件最新版的是哪个版本?能给个下载链接吗,谢谢。

网友E(2016-10-19):
要学的东西真多

楼主(2016-12-16):
引用 网友E:
要学的东西真多

没错!学海无涯

网友:
这个软件怎么算强度?

网友:
这个软件怎么算强度?强度不是自己可以输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