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铝合金,这个问题一直找不到原因

楼主(2015-11-15):
加工铝合金  , 内孔    直径14  深度12   ,公差0.021-0.033   ,铣刀铣底孔  ,用镗刀镗出来后挤压刀挤压   , 但是三坐标检测出来有0.008左右的锥度(三坐标是用一圈一圈的轨迹来拟合圆柱面  , 最大与最小之间差0.008左右)   ,工艺要求控制在0.004以内   , 一直没找到原因   。求指教!

网友:
钻,镗,镗,滚光
或钻,扩,镗,滚光

网友:
楼主再仔细的检查一下圆度,以前锥度的发生是否有规律性,再用这种规律中去检查工艺系统

网友:
机床主柄BT?还是HSK?孔圆度一般跟主轴跳动有关系。

网友:
会不会问题出在挤压啊,镗好孔测一下有没有锥度,再挤压后再测

网友:
是盲孔吧,为什么要挤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