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Inventor ilogic 来统一Inventor四种名问题

楼主(2015-11-15):
今天用ilogic来统一了一下Inventor的四种名,
发现不能统一标准件在浏览器的名,标准间其它均可以,其它类型文件也可以,
这是为什么?

网友A:
没看懂。什么是“四种名”?怎样的iLogic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懂。什么是“四种名”?怎样的iLogic程序?

四个名是存盘文件名/零部件名/零部件代号名/浏览器节点名
程序是陈老师的ilogic程序设计解析与实战里模型编辑的程序,模型名为保存零件,规则为初次保存
发现运用此程序无法更改标准件在浏览器的节点名。其他都可以。

网友:
浏览器的节点名默认关联文件名,不手动改不会有问题
文件名不能随便动,必须记住之前的名字才可以改
装配中一个一个找名字可不好玩...
剩下的就是个零件代号
这玩意我是用项目代号+项目编号+文件名序号部来命名的
比如XXX123-01-03
目前能做到自动识别零件部件焊接件,识别资源中心型材
但还需要一套工程图明细表命名规则与之配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四个名是存盘文件名/零部件名/零部件代号名/浏览器节点名
程序是陈老师的ilogic程序设计解析与实战里模型 ...

明白了,一开始就这样说就省事多了。
我的书中明确介绍了iLogic的两大缺陷,即:不支持附加模块,不能创建。
而您说的标准件,就是来自iLogic不能支持的附加模块-资源中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明白了,一开始就这样说就省事多了。
我的书中明确介绍了iLogic的两大缺陷,即:不支持附加模块,不能创 ...

谢谢陈老师。

工作中常常做更改文件名这种事情,
先前用设计助理里更改零部件就知道标准件的浏览器名无法更改,
现在ilogic也不行呐,针对ilogic这样的缺陷,
我先前的拙劣方法:在标准件零件环境下在浏览器里手动更改节点名,保存,更新部件。

陈老师是否有其他方法来弥补这样的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陈老师。

工作中常常做更改文件名这种事情,

没有好办法。
Inventor这个软件在设计数据的处理能力上,有许多的漏洞。无论是创建、关联、提取还是表达,都有不少数据断裂和数据空区。
这属于软件底层的事情,我们自己难以解决。
在ACRD工作期间,我的部门曾经想法解决此事,也有了一个确实的解决方案:将设计数据的定义和后处理开放给用户。而且已经实现。但这属于软件研发者级别的处理,用户自己做起来不合适。
不幸的是,我们这些解决方案,Inventor研发主管并未接受,也许他们看不懂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