钣金先压凹再折弯是为了增加折弯的强度吗?

楼主(2015-11-15):
如下图所示,这种结构好做吗?

网友:
a图可一次成形,是为增加工件的刚度。

网友:
能不能说下用在哪里呢

楼主:
就是想增加一下钣金折弯处的强度,想用这个方法,这个成型特征好象有标准的尺寸,哪位大侠来说说!

网友:
为了防止出伤,有的材料直接折里外两面会出印子,其实印子就是裂纹。预制形状,使折痕附近连续变化,消除这个裂纹。

网友:
增加刚度,减少折弯后的回弹

网友:
这个是压弯时就压出来的,加强筋,防止回弹,并能承受更大的力

网友:
做可以做,但需要开模的,成本高点

网友A:
还未见过钣金件可以这样折弯的,这样可以增加强度吗,对钣金件的精度有影响把

网友:
折弯加强,只要在上下模结构做点修改就行了

网友:
这种凹坑数冲搞下就行了,凹坑折弯是为了增加强度防止回弹

楼主:
谢谢大家解答,应该可以按下面这样设计吧,但是这个筋多长可以啊?

网友:
增加强度,加筋的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未见过钣金件可以这样折弯的,这样可以增加强度吗,对钣金件的精度有影响把

刚度倒是其次,主要是为了防止回弹

网友B:
压出加强筋来以后还能折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压出加强筋来以后还能折弯吗?

应该可以吧,我的件还没做出来,等做出来了我晒一下

网友:
这样是可以增加强度

网友C:
钣金能出这样的图吗?楼主怎么做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钣金能出这样的图吗?楼主怎么做出来的?

我用PROE做的啊,做个凸模,压一下就出来了

网友:
小批量的话。成本比较高吧?

网友(2016-03-29):
引用 楼主:
应该可以吧,我的件还没做出来,等做出来了我晒一下

同问,这个先压凹,后折弯靠谱吗?不是用模具一次成型吗?

网友:
我也是这样的疑问,先压凹的话,在怎么折弯,折的话不就会压到哪个凹了吗

楼主:
公司厕所的门上看到的,另外最近在设备上也见到过,看来这种做法还是很常用的

网友(点评):
先折弯,然后压凹槽,我做过类似的部件。2.5mm冷轧板,成型区比你图片中的大一些。

网友(2016-05-08):
顶一下,赚个积分

网友(2016-09-16):
这种经常看到

网友D:
一般都是同时成型。先成型,再折弯,少

网友(2017-02-15):
厉了害了,学习下

网友(2017-03-28):
这样的零件一般是一些小的零件 开模具做的

网友(2017-11-10):
引用 楼主:
我用PROE做的啊,做个凸模,压一下就出来了

也是先凸模后再折弯出来的吗
我画了好久都画不出来

网友E:
一般都是直接用冲压模,如果要折弯机,先折弯再冲压,可提高强度

网友(2017-12-19):
功能类似于筋板

网友(2023-07-21):
引用 网友D:
一般都是同时成型。先成型,再折弯,少

同意。

有哪位达人是先压型,然后折弯还这么好看,不破不皱的,可以图片展示下。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一般都是直接用冲压模,如果要折弯机,先折弯再冲压,可提高强度

折弯机不能一次成型吗?

网友F:
这种都是一次成型的,适用于薄板

网友G:
引用 网友F:
这种都是一次成型的,适用于薄板

如果折弯机折出来的话,有没有标准的上下模具?

网友F:
引用 网友G:
如果折弯机折出来的话,有没有标准的上下模具?

没有标准模具,这种模具需要单独开模

网友:
引用 网友F:
没有标准模具,这种模具需要单独开模

我问了马鞍山的刀模厂,都不做这种模具。

网友:
有用到不锈钢材料 钢板 钢带 棒材 钢管 型材都可以找我了解一下行情 137710822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