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提高绞刀粗糙度

楼主(2015-11-15):
大家好,直径为10的绞刀,钻头9.5的,做铸铁用的。新绞刀上去粗糙度就要8.几,要求12.5以下,孔深度4.5MM,差不多做1000个工件粗糙度超标,请教有没有好措施?

网友A:
钻孔直径9,8试一试。

网友:
粗糙度12.5用铰刀?

网友:
10的孔,这样的粗糙度,我们一般是内孔车刀车的;另外铰的话,10丝8丝的余量就行了

网友B:
12.5的粗糙度,让非标大厂作,直接钻出来。
要不就钻,扩
绞刀还这个粗糙度的话,只能说绞刀作的超级烂。
粗糙度按Rz
如果Ra12.5的话,那相当是毛面

网友:
余量太大了,向我们都是单边0.05的余量。而且粗糙度基本上1.6轻松的。

网友(点评):
怎么余量一个比一个小?

网友:
12.5以下用钻头完全能做出来吧

网友(点评):
如果是铝没问题,铸铁普通直槽钻有难度,不过可以试试,用事实说话

网友:
引用 网友B:
12.5的粗糙度,让非标大厂作,直接钻出来。
要不就钻,扩
绞刀还这个粗糙度的话,只能说绞刀作的超级烂。 ...

你是出于什么角度说铸铁不行,而铝的可以呢?

网友(点评):
经验,规定。 不过,对于某种材料,可以抱着无畏的态度试试,让事实说话,俺也见过HT200直接钻12.5的 但是让我用普通钻的话,对不起,做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钻孔直径9,8试一试。

之前改过9.7的钻头,设备直线度跟夹具太差,韩国淘汰的老设备,(卧室旋转平台),偶尔孔底部会出现单边无倒角的现象。我一个月将近用100支绞刀。求助

网友(点评):
修理夹具和老设备,要不换台床子,现在二手的设备 很便宜。

网友:
如果按楼主说的,是不是镗孔更靠谱一点,切削抵抗小

楼主:
我也是这么认为的,镗孔更好一点。镗孔RZ 12.5应该没多大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12.5的粗糙度,让非标大厂作,直接钻出来。
要不就钻,扩
绞刀还这个粗糙度的话,只能说绞刀作的超级烂。 ...

我们钻孔说的粗糙度不都是Ra吗,你怎么会考虑到Rz呢
我们通常做45钢的直接钻12.5都没有问题,为什么铸铁你说困难呢
求教

网友(点评):
那是个家的习惯,如果是Ra12.5的话,怎么钻都能出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之前改过9.7的钻头,设备直线度跟夹具太差,韩国淘汰的老设备,(卧室旋转平台),偶尔孔底部会出现单边无 ...

买进口铰刀了?

楼主(2016-01-28):
恩恩,现在我是把油压刀柄经向跳动大的全部换掉,一把国产的绞刀能做4000个工件左右.后续不行的话我再改镗试试.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