链传动带附件怎么提高定位精度

楼主(2015-11-15):
带附件的链传动,最近遇到一个问题,就是结构有点重量,导致链条转动停的时候会有惯性,猜测应该是链条和链轮直接有间隙导致的,想问问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

网友:
用二次定位方式!在提前达到时,放一个接近开关,在提前减速!用定位销插入你要定位的位置,也就是机械定位!

网友(点评):
现在速度是2秒一个节拍,如果按你说的机械定位时间上会不会有问题

网友:
你的传动要改动!那么快的节拍,还有精度要求不低可以选择用同步带!当然惯性太大考虑要用丝杆!

网友(点评):
椭圆路线丝杆不行 想到的只有链轮加附近

网友:
优酷里面找一下,环形生产线!一看就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