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传动中紧定螺钉和定位销有什么本质区别?

楼主(2015-11-15):
什么时候用紧定螺钉,什么时候用定位销?

网友:
有区别的,好像紧定螺钉是用来固定,可以承受一定的剪切应力,……额,我也说不清了,还给老师了!

网友:
你百度一下都有结果,还问什么呢。而且从内容上看,你看懂中文都不会把两个东西搞混,因为差别太大了。

网友A:
传递扭矩中,螺钉靠摩擦力,销钉吃剪切力,一般来说不重要的场合,就用螺钉,重要的场合加两个销钉,尤其是不允许相对位移的,另外螺钉销钉传递力可叠加

网友(点评):
学习了,有个疑问望大侠解惑,在用紧定螺钉时,比如顶在一个轴上传递扭矩,在轴上对应位置需要加工个小凹槽吗?还是有个小平面就可以

网友:
顾名思义,这个是紧定用的一个是定位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传递扭矩中,螺钉靠摩擦力,销钉吃剪切力,一般来说不重要的场合,就用螺钉,重要的场合加两个销钉,尤其是 ...

哦哦知道了谢谢哈

网友A(2016-01-09):
@机器人小白2014
螺钉尖头就钻个槽,螺钉平头就顶平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机器人小白2014
螺钉尖头就钻个槽,螺钉平头就顶平面

谢谢大侠!还有个问题,紧定螺钉有平端、锥端、凹端等,轴的材质是45号钢,调质处理,不知道用哪种传递力矩更为可靠?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谢谢大侠!还有个问题,紧定螺钉有平端、锥端、凹端等,轴的材质是45号钢,调质处理,不知道用哪种传递力 ...

螺钉和紧定螺钉是两回事,紧定螺钉一般不是用来传递扭矩的,主要用于防止轴向滑动,只有某些轴径过小,不适合装键时,才铣平面,装平头紧定螺钉。螺钉或螺栓传递扭矩一般是在两法兰面连接的情况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螺钉和紧定螺钉是两回事,紧定螺钉一般不是用来传递扭矩的,主要用于防止轴向滑动,只有某些轴径过小,不 ...

大侠太厉害了,我看到那个应用就是轴直径小,用了两个M3的紧定螺钉90度分布,只是不知道是平端的传递力矩不容易松,还是锥端好?

网友(2025-04-15):
米思米上找些同步带的案例看看,里面对带轮的后处理加工就用到了紧定螺钉,可以看看他的应用场景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