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变刚度弹簧问题

楼主(2015-11-16):
各位大侠,小弟一个设备上需要用到变刚度弹簧,但是找来找去都找不到。

据我所知,目前除了碟形弹簧外,其它弹簧的力值曲线都是线性的。不知是否还有其它弹簧可以做到?

小弟的这个弹簧有两个要求:1. 线径小于0.3mm(工作力值只有0.11-0.15N),这个都好解决。
                                             2. 力值曲线:后半段比前半段要平缓,非线性。

如哪位大侠对这种弹簧有接触的,麻烦指点一二,万分感谢。

网友:
查一下变节距弹簧

网友:
随便找个弹簧厂,变刚度都是小事

网友:
塔形弹簧试试看

楼主:
谢谢各位。咨询了一下,他们都只能做到前半段力弱,后半段力强。而我要的刚好相反。

网友A:
弹簧组合起来试试,例如压缩弹簧+拉伸弹簧;或者两个弹簧,加点机械,让其依次起作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咨询了一下,他们都只能做到前半段力弱,后半段力强。而我要的刚好相反。

反过来使用,如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弹簧组合起来试试,例如压缩弹簧+拉伸弹簧;或者两个弹簧,加点机械,让其依次起作用。

有道理!

网友(2019-11-25):
请问您的变刚度弹簧后面找到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