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螺母?

楼主(2015-11-16):
请问这是什么螺母?此螺母通过两边的孔固定在板上,然后中间就是一个螺母帽。由于我的仪器需要架在三脚架上,打算在仪器内部底座加上这个螺母,主要是为了一定的密封,因为这个螺母不与仪器内部相通。

网友A:
这个?

网友(点评):
你早点贴图嘛 ,你画得这个水平好次哦,3岁小孩子都比你强。 你这个盖帽这么浅,怎么加工里面的螺纹?有焊接螺母,但是貌似没有焊接带帽螺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

不是诶,我问的这个螺母通过两边的孔固定在板上,然后中间就是一个螺母帽,大致样子如下。谢谢回复!

网友(点评):
你早点贴图嘛 ,你画得这个水平好次哦,3岁小孩子都比你强。 你这个盖帽这么浅,怎么加工里面的螺纹?有焊接螺母,但是貌似没有焊接带帽螺母。

网友B:
没见过,应该是非标件吧,防松,防护的!

网友C:
装饰垫,两孔是安装板上有固定销头。

网友D:
你可以自己做,把盖形螺母焊在一个带两个光孔的薄钢板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

随手画的,表一下意,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见过,应该是非标件吧,防松,防护的!

谢谢!我也是经别人指点知道有这种结构的成品零件,不过找了好久也没有找到类似的产品。

楼主:
引用 网友C:
装饰垫,两孔是安装板上有固定销头。

谢谢!请问这种结构能买到成品吗?比如螺母为黄铜材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可以自己做,把盖形螺母焊在一个带两个光孔的薄钢板上。

谢谢!如果买不到成品的话 只能自己做这个零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