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径越小的工件,车削时越难断屑吗?

楼主(2015-11-16):
在车削加工中,直径φ60和直径φ20 的工件,同样的都是45号碳钢,是不是φ20 的工件不好断屑呢,是为什么呢,
不应该是相反的结果吗?

网友:
说实话,我觉得没有必然联系吧。我觉得断屑还是只跟你的材料、刀具还有切削参数有关吧。材料越软、刀具断屑槽不合理、吃刀太深都会难以断屑吧。

网友:
越小越好断才是。有机会你车个大圆盘试,你就知道大直径的才不好弄断屑。楼上说的对,既然材料一样,那就跟你的切削参数有关。

网友:
你的问题应该是你没有线速度的意识吧?
同样转速20和60的直径,线速度差了3倍,线速度和切削力有关,

网友:
从切削理论上来讲,应该是20的不好断屑。

网友(2015-12-21):
如果是手磨刀外径小的槽子开小,数控车刀则转速800,走刀F0.28 每转进给,槽型一般选用DM

网友:
手磨刀槽子开小,数控车刀选DM槽型,转速800,走刀F0.28-F0.32  每转进给

网友:
应该和直径没有关系